触摸屏触摸区域不准或者误触摸的问题

楼主:
现在触摸屏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在触摸的菜单区域,点其他的没功能触摸的区域,也会触发旁边有功能的触摸按键。也就是触摸区域不准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4-06-05):
电容触控屏的点击坐标不准确, 可以刷下电容屏触控ic的固件试试.

网友B:
有没有对触摸区域做校准?

网友C:
要不换个屏试试,迪文服务挺不错的,找技术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对触摸区域做校准?

如何校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不换个屏试试,迪文服务挺不错的,找技术支持

换了一个屏 也是那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触控屏的点击坐标不准确, 可以刷下电容屏触控ic的固件试试.

这个固件是我们再原始的固件上进行二次开发的

网友E:
换个屏可以应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