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256读数跳变问题

楼主(2024-06-05):
请教各位大佬,用AD1256读数再用SPI与单片机通信,读到的值要么是最大值(0XFFFFFFD8这种),要么是最小值(0X00000006这种),想请教是什么原因?是算法问题吗?不知道为什么会有8位16进制数,是不是读到地址了。

网友A:
1)ADS1256是24位ADC,你给出的32位数据如果是准确结果,必然有8位是无意义的,猜测多出来的8位是因为c语言没有24位数据类型,用了32位的。

2)你对二进制补码数据的含义完全不理解,最大值是0x7fffff,最小值是0x800000,你给出的数据如果去掉最后8位无意义数据,那么就是0x000000和0xffffff之间波动,非常理想的0的状态,24位精度完全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DS1256是24位ADC,你给出的32位数据如果是准确结果,必然有8位是无意义的,猜测多出来的8位是因为c语言 ...

大佬,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波动呢?通道输入的是特定的直流电压,不应该在这个电压值附近波动吗?

网友A:
0x000000和0xffffff只相差Vref*(1/2^24),你就不能亲自算算这个电压有多高?

网友B:
可能是有符号数吧,在负数和正数之间波动,你看起来波动大,实际就是几点的漂移

网友C:
最大值应该是个负数,应该把最大值取反减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大值应该是个负数,应该把最大值取反减1

请亲自查下ADS1256的datasheet,不能信口开河。

网友D:
我估计0X00000006是很小的大于0的数,0XFFFFFFD8是接近于0的负数,这些数都在0附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0X00000006是很小的大于0的数,0XFFFFFFD8是接近于0的负数,这些数都在0附近。

你说的非常对,楼主的问题应该是不知道如何把24位数据转换到编译器的有符号变量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非常对,楼主的问题应该是不知道如何把24位数据转换到编译器的有符号变量上面。

是的,所以想请问一下大佬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符号数吧,在负数和正数之间波动,你看起来波动大,实际就是几点的漂移

但是我测量了输入口的电压为1.5V左右,怎么样也不应该在0附近波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0X00000006是很小的大于0的数,0XFFFFFFD8是接近于0的负数,这些数都在0附近。

大佬,但是我测量输入口的电压为1.5V左右,为什么读数会在0附近波动呢?

网友E:
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是不清楚:补码的“满码”是多少,所以才会发现“混乱”。
满码对了,补码当然就对了!因为我当时处理的24位“零”在中间,并不在最大或最小,所以”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