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可以并联提高电流吗?

楼主(2024-06-05):
电子调压器功率小。可以多并联几个可控硅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但是要注意触发功率够不够用啊

网友B:
换一个大功率的。

网友C:
应急用的话可以这样搞。如果是批量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但是要注意触发功率够不够用啊

触发电平不一样,可能只有触发电平最低的那个triac才能被触发。

网友D:
换成大电流IGBT

网友E:
做产品不建议,临时试下、用下可以。

网友F:
可控硅没有电流的时候他不会导通,2个不可能同时导通,所以一个导通以后另外一个可能导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