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调温问题

楼主(2024-06-05):
即热式热水器,功率3300W,恒温型。水温太高,想调低一些,开始是串联大功率二极管,水温有点低,想用可控硅调压,手里只有BTA16可控硅,不知道功率够不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降压的办法。

网友A:
肯定不够,买个BTA41又不贵。

网友B:
用变频器

网友C:
我觉得换个新的好,它工作条件恶劣,自己改装还是挺难满足安全的

网友D:
恒温型是啥意思,是不是代表里面有温控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够,买个BTA41又不贵。

负载15A.。为什么不能用BTA16

网友E:
电热水器不是可以设置温度的么?特别是即热式电热水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负载15A.。为什么不能用BTA16

当然可以用,前提是你买到的是足够芯片面积的并且有足够的散热。实际上现在的可控硅你买到的可能芯片面积都不太够。所以要买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够,买个BTA41又不贵。

BTA41 选耐压600V还是800V的,其他参数有什么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BTA41 选耐压600V还是800V的,其他参数有什么不同

到了41A这个参数,目前大概率都是800V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