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软件实现对有源蜂鸣器的音量调节

楼主(2024-06-05):
有什么方法,能在软件上实现对有源蜂鸣器的调节

网友A:
有源的调音量?有难度吧。唯一可能对它调压,但是电压不够可能就不响了。

网友B:
可以调通断时间小范围调音量

网友C:
用PWM输出可控占空比的脉冲,滤波得到一个可控的电压,再经三极管驱动?或者用DAC输出一个可控的电压,再经三极管驱动?对硬件不熟,说个想法,供大家批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通断时间小范围调音量

这个可以试试,就是给蜂鸣器的电源输入脚串入一个三极管,然后进行pwm直流调压,通过调整占空比调一个适当的音量

网友E:
没明白你要调节的是什么,音调?音量?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F:
用VB或VC写一个上位机软件 通过控制单片机输出量来控制  以前做过控制阀门开关量  音量没接触过

网友G:
用软件来调有源beep的音量?
做不到。
有源BEEP有电就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软件干涉不了它的声音大小。

楼主:
我原来的想法是能不能通过在100ms内,通过控制蜂鸣器响70ms,不响30ms,来控制音量大小

网友H:
用PWM吧,占空比调节音量大小,频率调音调高低。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的想法是能不能通过在100ms内,通过控制蜂鸣器响70ms,不响30ms,来控制音量大小

声音不是光,你可不要用PWM调光的那一套方法来调音量。

楼主:
或者从硬件上实现,我想实现10级的音量调节,有没有什么芯片推荐,原来的想法是找一个10通道的芯片,连接10个电阻,选择不同的通道,电流不一样,音量就不一样了,但是没找到10通道的芯片

网友I:
有源蜂鸣器不可以通过pwm方式调节音量,可以改无源,调占空比可以控制音量。
如果非要有源,使用多个io实现r2r网络给有源蜂鸣器供电。比如3个io可实现7级音量调节。

网友J:
你都要用到PWM来调节了,为什么不直接用无源的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或者从硬件上实现,我想实现10级的音量调节,有没有什么芯片推荐,原来的想法是找一个10通道的芯片,连接10 ...

CD4051 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都要用到PWM来调节了,为什么不直接用无源的呢?

无源蜂鸣器又是怎么调节的,PWM不同也只是音调的不同把,音量大小也不会变把

网友L:
引用 楼主:
无源蜂鸣器又是怎么调节的,PWM不同也只是音调的不同把,音量大小也不会变把

脉宽窄了,你所听到的声音肯定也小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无源蜂鸣器又是怎么调节的,PWM不同也只是音调的不同把,音量大小也不会变把

无源的可以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调节音量
而且,实际的情况是:你调节是了频率,不仅是音调变了,音量也会变的,1KHZ的时候,如果音量很大,PWM频率变成4KHZ,那就像蚊子叫一样,这种情况,只有试的过人才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