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BOOST电路3V能升到100V吗?

楼主(2024-06-05):
在不带载情况下。  我看了另外一个电路,在不带负载情况下升到150V都可以的,但我实际搞个电路一直升不上去。

网友A:
因为人家用的电感Q值比你的高,搞电子稍微深入一台RLC电桥是必要的。

网友B:
应该可以啊,关键是PWM占空比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人家用的电感Q值比你的高,搞电子稍微深入一台RLC电桥是必要的。

好的,谢谢。

网友C:
可以,反激电压很高的,你感受一下继电器断电的电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啊,关键是PWM占空比和频率

谢谢,我实际操作和仿真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反激电压很高的,你感受一下继电器断电的电压就明白了

谢谢,实际做好很难,不过别人都做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反激电压很高的,你感受一下继电器断电的电压就明白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参考这个电路,可以了。

网友D:
与q值无关,输出二极管换一下,使用es1j估计可以到几百甚至上千V,有击穿电容的风险。

网友E:
输入输出电流多大,像你这种电路的测量电压可能与电压表内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