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在1602上显示不走字是什么原因?

楼主:
大佬们,1302在1602上显示不走字是什么原因?求大佬指导

代码在2楼

网友A(2024-06-05):
看电路图SIO引脚少了上拉电阻,必须要有

网友B:
代码被吞了,请编辑一下

网友C:
显示正常,不走时就是DS1302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SIO引脚少了上拉电阻,必须要有

IO脚不接上拉电阻也行吧,好像没多大影响,我刚试了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代码被吞了,请编辑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302引脚定义-----------------------
sbit RST=P1^0;    //RST=1时允许操作1302
sbit SCLK=P1^1;   //1302时钟脚,低电平到高电平跳变时写入
sbit IO=P1^2;     //IO写入或读出数据脚,串行形式。
//---------------1602引脚定义------------------------
sbit E=P1^5;      //使能端,E=1允许读写操作,E=0禁止。
sbit RW=P1^4;    //RW=1读出数据,RW=0写入数据。
sbit RS=P1^3;    //RS=1读写数据寄存器,RS=0读写指令寄存器。
sbit ACC7=ACC^7;
//---------------1302,1602共用延时程序------------------------
void  delay(int m)
  {
     int i,j;
    for(i=0;i<m;i++)
    for(j=0;j<10;j++);
   }
//------------------写1302程序-----------------------------
void  Wr1302(uchar wr)
  {
     uchar i;
     SCLK=0;           //sclk低电平到高电平跳变时写入数据
     for(i=0;i<8;i++)
    {
      IO=wr & 0x01;   //写入1302数据,IO端口
      SCLK=1;        //sclk低电平到高电平跳变时写入数据
      wr>>=1;         //右一位
      delay(20);
      SCLK=0;        //关闭
      }
   }
//-----------------读1302程序------------------------
  uchar Rd1302()
{
  uchar i;
  IO=1;                  //允许数据输入输出
  for(i=0;i<8;i++)
    {
      ACC>>=1;      //ACC右一位
     ACC7=IO;      //ACC第7位必须是高电平
     SCLK=1;       //时钟高电平向低电平的跳变写入一个数据
     delay(20);
     SCLK=0;
    };
   return ACC;
}
//------------突发写程序----------------------------------
   void  TWr1302(uchar  x[])
  {
    int i;
    RST=0;                     //复位,低电平有效
    Wr1302(0xbe);
    for(i=0;i<8;i++)
    Wr1302(x[i]);
    }
//-----------突发读程序------------------------------------
  void TRead(uchar x[])
{
    uchar i;
    RST=1;                //高电平复位信号无效
    Wr1302(0xbf);        //1302突发读寄存器
    for(i=0;i<7;i++)
    x[i]=Rd1302();       //读1302的数据
    RST=0;               //高电平复位信号有效
  }

//--------------1302启动程序---------------------------------
  void Cmd_wr(c,d)
{
RST=1;              //RST=1时允许对1302操作
Wr1302(c);         //读1302,写入指令字
Wr1302(d);         //读1302,写入指令字
RST=0;          //禁止对1302操作
}

//---------------写入指令1602 ------------------------
void WR_cmd(uint cmd)
  {
    RW=0;        //向1602lcd写入指令或数据允许位
    P0=cmd;      //将数据送到P1口
    RS=0;        //向1602写入指令
    E=1;         //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写入一个数据
    delay(1);
    E=0;
}
//===============1602写入数据=====================
void WR_data(uint dat)
  {
    RS=1;        //向1602写入指令
    RW=0;        //向1602lcd写入指令或数据允许位
    P0=dat;     //将数据送到P1口
    E=1;        //1602时钟从高电平向低电平的跳变写入一个数据
    delay(1);
    E=0;
}
//==============1602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1602(void)
{
   WR_cmd(0x38);    //模式设置为8位数据总线,显示2行数据 5x7点阵/字符
   WR_cmd(0x0c);    // 打开显示
   WR_cmd(0x06);    //显示模式设置为写入新的数据光标右移
   WR_cmd(0x01);    //清屏显示
   delay(10);
}
//===============1602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char strlen,uchar *table)    //一个变量前加*说明此变量时指针形式
{
  uchar i;
        for(i=0;i<strlen;i++)                     //判一行16个数据是否都写入进1602
        {
          WR_data(table[i]);                            //数据写入1602
        }
        delay(20);                                //延时20us
}

//==============1602与1302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char a[8]={0x00,0x57,0x12,0x06,0x07,0x06,0x18,0x00}; //00秒57分12时06日07月06-5周18年
uchar Y[16]={0x32,0x30,0x00,0x00,0x2d,0x00,0x00,0x2d,
              0x00,0x00,0x2d,0x57,0x65,0x65,0x6b,0x00};  //定义1602第一行显示的字符

uchar H[16]={0x00,0x00,0x3a,0x00,0x00,0x3a,0x00,0x00,
              0x2d,0x2d,0x4f,0x4b,0x2d,0x21,0x00,0x00};  //定义1602第二行显示的字符

uchar b[7];                 //读出的数据存储位置
    Cmd_wr(0x8e,0x00);         //启动1302,0x8e写保护中写单元地址,只能读不再写。
   // TWr1302(a);           //突发写入(可以试验是否能写入,能写入就正常,测试时使用)
   // Cmd_wr(0x8e,0x00);      //禁止写入1302
init1602();
  delay(20);
while(1)                        //循环
   {
    TRead(b);                   //突发读,可以读到b数组中
    Y[2]=(0x30+b[6]/16);       //0x30是ASCII阿拉伯数字的首地址
    Y[3]=(0x30+b[6]%16);
    Y[5]=(0x30+b[4]/16);
    Y[6]=(0x30+b[4]%16);
    Y[8]=(0x30+b[3]/16);
    Y[9]=(0x30+b[3]%16);
    if(b[5]==1)
      Y[15]=7+0x30;
    else
       Y[15]=b[5]-1+0x30;
            H[0]=(0x30+b[2]/16);
            H[1]=(0x30+b[2]%16);
            H[3]=(0x30+b[1]/16);
            H[4]=(0x30+b[1]%16);
            H[6]=(0x30+b[0]/16);
            H[7]=(0x30+b[0]%16);
           // E=0;
// Cmd_wr(0x8e,0x00);               //WP写保护位设置为不工作方式

  WR_cmd(0x80);                     //第一行显示地址
  display(16,Y);
  WR_cmd(0x80+0x40);                //第二行显示地址
  display(16,H);
}
}

网友A:
DS1302的SIO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实际验证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S1302的SIO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实际验证过的

实物是要有,在仿真里面也许不需要吧。

网友B:
经排查后得知,Rd1302内用了ACC寄存器来运算引致返回值一直为零

可以修改为以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