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代码按键

楼主(2024-06-05):
请大佬们指点下,本站抄的按键三行代码,可以用,但只有短按,不能长按。想请教一下,这个代码可以短按、长按、双击吗?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1^0xff;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Cont = ReadData;
}
void key_scan(void)
{
        unsigned int cnt=0;
        if(Trg & 0x01)        //Cont&0x01  应该是长按,但没有效果

                {
                        setled=0;                                        //LED灯点亮

                }

网友A:
当然没效果,长按要累加时间的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0;//静态变量是重点
        if(Cont & 0x01)
                {
                        if(cnt<=1000)cnt++;
                        if(cnt==1000)
                                setled=0;//LED灯点亮
                }else{
                        cnt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没效果,长按要累加时间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