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IIC信号用光耦隔离 可行不

楼主(2024-06-05):
如果想要把信号也进行隔离,可行不?比如在SPI IIC 串口等通讯线上防止干扰到直接在芯片输出就经过光耦隔离,好像看99%的电路都是串接电阻  并联TVS  串接磁珠或者并联电容的都很少 这些都会影响信号传输吧

网友A:
通过光耦隔离信号, 地线都可以隔离开. 要注意传输速度, 在保证稳定的情况下尽量提高速度.

网友B:
受到光耦的传输速度限制,通讯速率不高

网友C:
SPI,IIC板级通讯一般不怕干扰,通讯速度也不高,串电阻,下拉电容一方面是消除时钟或者数据上的振荡脉冲,使方波更规范漂亮,便于软件识别,不传电阻在方波的边角会有连续的振荡尖峰;更重要的原因串接电阻,主要是衰减时钟线高频振荡尖峰对外的辐射,EMC容易过;一般用光耦隔离比较少见。

网友D:
通过光耦隔离信号, 可以隔离开. 但速率不够,效率比较低

网友E:
就是说你是在找一种可以用光来隔离电磁干扰,而且又能传输信号的东东??光纤了解一下??

网友F:
SPI、IIC距离太短,隔离没意义。USART光耦隔离太常见了。

网友G:
可以隔离,速率不是很高可以用光耦,如果速率较高可以选择专用的隔离IC。TVS会影响通信速率,要考虑寄生电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