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左边的电路是起到什么作用,还有右侧电感已经滤波了交流电,并联电容有什么用

楼主(2024-06-06):
大家好,我是电子新手
我想问问单片机左边的电路是起到什么作用,还有右侧电感已经滤波了交流电,并联电容有什么用?谢谢大家

网友A:
单片机左边的电路是最小系统

网友B:
X1是晶振,旁边的C1C2是辅助晶振起振的。R1C3是复位电路,开机时会产生一个短暂的复位信号。

网友B:
Q1Q2这样接,能好使吗?是不是还需要偏置电阻?(我没有实际验证过,只是猜测)

网友C:
并联电容让输出更平滑

网友D:
左侧是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  c1 c2 x1为晶振电路  R1 C3是复位电路 EA接在高电平 使用单片机内部存储器 右侧应该是乙类功放电路 缺点是存在交越失真 电容电感组成滤波电路

网友E:
右侧是一个类似推挽输出电路,当IO口输出可变PWM波时,控制LED的亮灭。可做成呼吸灯。
只是在Proteus中用用罢了,因为PWM控制LED在Proteus中效果不明显才这么做的,
真实的电路可以不用两个管,一个管就够了,连L和C都不用。

输出高电平时,通过L对C充电,同时LED亮起:

输出低电平时,C通过L1放电,同时LED不亮。

为什么要用L?因为用上L,LED的变化会更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X1是晶振,旁边的C1C2是辅助晶振起振的。R1C3是复位电路,开机时会产生一个短暂的复位信号。

跑了一下,灯确实是快速闪烁形式的变暗变亮

网友F:
左边电路是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两个电容加晶振是起振电路,接RST的是上电复位。
右边的L,C都是滤波,要注意:L是通直隔交,C是通交隔直,知道这两者的区别,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并一个C了

网友G:
左边电路是属于51单片机系统里常备电路,一般是给单片机供电,外加起到在电路启动时候保护电路,至于右边的电容看电路是作为滤波使用的,但是你说已经滤过波,这个就有点矛盾。(个人推测:如果不做为滤波使用,放在这块就有可能是作为抗电磁干扰使用,但是电路有不是很像)

网友G:
左边是单片机最系统的模块,右边并联的电容在这个电路中看着是属于滤波的作用,但是你说已经滤过波了,只能考虑是不是做的抗电磁干扰。

网友H:
左边电路是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两个电容加晶振是起振电路,接RST的是上电复位,附带一点滤波功能

网友I:
X1是晶振,旁边的C1C2是辅助晶振起振的。R1C3是复位电路,开机时会产生一个短暂的复位信号。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J:
简单粗暴的说
电感在交流电路里面既有蓄能(存电)又起路障作用(阻断交流),直流不受影响
电容和电阻相反

网友K:
左边是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右边L1和C4构成L型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