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元件角度问题

楼主(2024-06-06):
大佬们,这个为啥贴装出来是这样的,芯片怎么是竖着的,我看PCB文件,芯片角度为什么是90度【我改成180度或者0度,芯片就旋转了】,那几个竖着的电阻也是270度,正常的应该是180度/0度。

网友A:
你看看自己的PCB库文件,凡是贴的位置不对的都是库文件里元件1脚不是在左下角的。把自己的PCB库文件全部做成左下角为1脚,就会好了。

网友B:
在嘉立创做SMT贴片需要手动调节/确认元器件方向

楼主:
让公司SMT自己调整了

网友C:
不光芯片,二极管也容易错。原因是AD里面的元件库的0度方向与实际的物料的初始方向是不一样的,可以看一下实际的方向,然后把库文件里面的方向改成一样的。这样在设计时所产生的角度变化,就可以导出后直接使用了。否则就需要在工厂先贴一片看看,然后逐个调整为正确的方向。
比如你上面那个芯片,如果是用编带的,可能就是横的,但是管装震动飞达可能就是竖着了。竖着的可能还需要设置取料角度。

网友D:
在哪里贴片都是一样的,1脚的要和编带上面1脚的位置一样的
长期合作的贴片厂一般是自己会对一下位置的
JLC不自己去调位置的话,那就是机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贴片的
但是,一般JLC都会有客服跟你沟通的,不知道你这个为什么贴成这个样子

网友E:
在自己公司做的吗,很明显SMT部门要整你,是不是公司部门斗啊,外发不至于这么不专业

网友F:
贴片作留痕 调整方向即可

网友G:
这是和SMT贴片的人没有协调一致,一般都会进行检查的

网友H:
要在元件库中调整,不是在pcb中调整。外发贴片厂一般都会给你对好,不用考虑。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菜鸟刚刚上班,这个问题给我整自闭了。

网友I:
这个很正常!是SMD车间在整P码时调整一下方向就可以了。而且你这个不还没有过炉吗?批量改一下P代码的角度。
我这边不管你PCB库如何定位,元件如何旋转,最终贴板出来都要是正常的。象这样的板决不能流到客户手上。不然就是罚钱的问题了。

网友J:
将最小水平空间距离设置为0mil

网友K:
有可能是物料的包装方式不同,加上SMT制程中,肯定疏漏了,导致出现这个问题,一般SMT机台都是有识别的

网友L:
打板子出现的问题,找厂家

网友M(2024-08-02):
不是pcb板问题,贴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