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数码管不亮

楼主(2024-06-06):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 = P0;
sbit wela = P1;
uchar code duan_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极段选码0~F
uchar code wei_table[]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选码
uchar i;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or(i=0;i<8;i++)
                {
                        P0=duan_table[ i];  //送段码
                        P1=wei_table[ i];  //送位码
                        Delay_ms(2);  //参数给1,2,3都能稳定显示;4不行,我猜原因是给3时一共所用时间小于24ms,给4时由于4*8=32ms,所以会出现显示不稳定。
                        P0=0x00; //消影,这里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如果说最后送的是位码,那就应该关位码,但是这里关的是段码
                }
以上这个程序经过我多次实验,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对while(1)中的内容做如下修改,数码管就不亮,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dula = 0x3f;  //送段码
wela = 0xfe; //送位码
Delay_ms(2); //延时
wela = 0xff; //消影

dula = 0x06;  //送段码
wela = 0xfd; //送位码
Delay_ms(2); //延时

wela = 0xff; //消影
我用的是共阴极数码管,公共端(位选)是阴极,段选端是阳极。

楼主:
我现在发现延时函数无论给多少这个数码管都不会亮,反而我直接把dula和wela分别改成P0和P1数码管就亮了。好奇怪。

楼主:
通过调试我发现,dula和wela这两个值一直是1,而P0口和P1口的值一直都是0xff,所以我认为是可以把P1口赋给变量wela,但是wela的类型是bit。而不是P1口对应的字节Byte。现在我有点理解为啥数码管不能正常点亮了,但是如果有非常懂的佬还是希望能解释一下。

网友A:
用错了定义
应该用#define而不是sbit
#define dula P0
#define wela P1

sbit dula = P0;//等价于 sbit dula = P0^0;
sbit wela = P1;//等价于 sbit wela = P1^0;
这时候 dual = 一个非零的数值都等于置1
所以整个端口都是0xFF

网友B:
首先,sbit dula = P0就是个错误的定义,sbit是定义一个特殊位,这个定义直接删掉就好。然后数组使用不对,没有指定数组元素,把数组名相当于指针付给P0,应该为P0=duan_table[i]。消隐过程应该是位码无效,送段码,送位码,延时。当然延时后位码无效也可以,写法应该是(i变化),i=0;wela=0xff;dula = duan_table[i];wela = wei_table[i] ;Delay_ms(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错了定义
应该用#define而不是sbit
#define dula P0

谢谢你,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sbit dula = P0就是个错误的定义,sbit是定义一个特殊位,这个定义直接删掉就好。然后数组使用不对, ...

看得很仔细,我也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