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简易的高效率升压电路,网友电路改的

楼主(2024-06-06):
3V能升到288V,用在小电流产品上。

网友A:
5551耐压只有160V!可以升压到280V?

网友B:
从工程来看,100V以下,输出288V两个管子烧毁。

网友A:
在这里,Q2仅仅只是二极管功能,为什么不用成本更低的性价比高的二极管?

网友B:
2N5401和2N5551是一对对管,它们的温度特性一致,常用于音频放大电路,MOS管驱动电路等,它们的耐压160V,应选用耐压400V的对管,使用ZTX558替换2N5401,使用ZTX458替换2N5551,振荡源使用NE555电路构成振荡器或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张弛振荡器。

网友A:
比较常用的13001也可以考虑

网友C:
为什么我在使用Multisim进行这个电路仿真的时候会报错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在使用Multisim进行这个电路仿真的时候会报错呢?

Q1和Q2被烧毁了

网友D:
常规的boost升压电路,就是二极管不明白原创意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常规的boost升压电路,就是二极管不明白原创意图.

因为Q1和Q2是一对对管,它们的温度特性一致,Q2接成二极管,实现温度互补。消除温漂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Q1和Q2是一对对管,它们的温度特性一致,Q2接成二极管,实现温度互补。消除温漂的影响。

几百V电压输出在乎二极管的温度漂移?

网友E:
理论可行,实际上达到很难,分布参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