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关于SPI的问题

楼主:
电路板上没做硬件SPI,而是用I/O口模拟,

是不是(RC0,RC1,RC2)做SCK、 SDO、 SDI 才能做硬件SPI,

网友A(2024-06-07):
是的,只有这几个引脚才能用单片机内硬件的SPI,并且相应的引脚TRIS位也要设置为输入和输出模式。如果是用IIC的硬件模块,引脚都要设置成输入模式。我做项目都是用的PIC单片机,有什么心得咱们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