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如何计算这个变压器?

楼主(2024-06-06):
请教一下

网友A:
既不是正激也不是反激,就是普通的MOSFET触发变压器,有现成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不是正激也不是反激,就是普通的MOSFET触发变压器,有现成的产品。

怎么计算匝数和电感量呢?

网友B:
这是一个激励变压器,LP9953数据手册应该有计算公式。

网友B:
激励变压器的初级匝数、两个次级匝数相同;初级的线径和次级的线径按各自的电流计算,初级的电流是次级的两倍,电感量按驱动MOSFET管计算。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