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顺序控制程序编写

楼主(2024-06-07):
刚找到工作,让完成一个护理床的程序,逻辑基本上就是循序控制,打开电机1,10秒后打开电机2,同时关闭电机1,像这种的好多段,虽然程序写完了,但全是标志位,很难打理,写着也累的一批,稍微时间长了就忘了,尤其是停止标志,每个程序段都要加,请教各位有没有别的思路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A:
用状态机,每个状态相应输出,时间或按键等条件切换状态。

网友B:
i++;
if(i>=20)
i=0;

if(i<10)
{
motor1_on;
motor2_off;
}

else
{
motor2_on;
motor1_off;
}

网友C:
可以用表驱动法

网友D:
做个结构体数组,里面包含了每个电机的状态和时间信息,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