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PID算法控制电机转速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4-06-07):
一个用51单片机实现2个电机pid调速的源程序,Proteus仿真的版本是8.17,只能用新版打开,电路原理图在帖子最后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delay.h"
sfr T2MOD = 0x0c9;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Q0 = P2^4;
sbit Q1 = P2^5;
sbit Q2 = P2^6;
sbit Q3 = P2^7;

sbit PWM         = P1^7;
sbit UP             = P1^0;
sbit DOWM         = P1^1;
sbit GORB        = P2^3; //换相
sbit ADDSPEED     = P1^2;
sbit SUBSPEED    = P1^3;

uint tuint = 65535;
uint tpwm = 1;    //pwm周期为10000us tpwm变量表示pwm高电平时间,也相当于占空比 (仿真时,频率高时,电机反应慢。在实物上要加大频率)
uchar t1_flag = 0;

uint pulse = 0;
uint t0_flag = 0;
uchar t2_flag = 0;
bit t2_over = 0;
bit Just_Get = 1;

#define     ZZ         { Q0 = 0;Q1 = 0;Q2 = 1;Q3 = 1;}    //正转
#define     FZ         { Q0 = 1;Q1 = 1;Q2 = 0;Q3 = 0;}    //反转
#define     STOP    { Q0 = 1;Q1 = 0;Q2 = 1;Q3 = 0;}    //停止
//禁止出现 Q0 = 0;Q1 = 1;Q2 = 0;Q3 = 1; 不然会烧掉mos管

//************************ PID *************************************
float now = 0,bef = 0,bbef = 0;     //本次采样值,上次采样值,上上次采样值
float err_now,err_bef,err_bbef;        //当前偏差,上次偏差,上上次偏差
float error_add = 0;                //所有偏差之和
float set = 25;                        //设定值

float kp = 25;
float ki = 25;
float kd = 0;

//*****************************************************************

void delayms(uint ms)//延时?个 ms
{
    u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void timer_init()
{
    EA = 1;
    ET0 = 1;
    ET1 = 1;
    ET2 = 1;

    TMOD = 0x15; //定时器0 计数模式 定时器1模式1
    T2MOD = 0x01;

    TH0 = TL0 = 255;
    TH2 = 0x3C;
    TL2 = 0xB0;        //50MS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if(t1_flag == 0)
    {
        t1_flag = 1;
        PWM = 1;
        TH1 = (tuint - tpwm + 1)/256;
        TL1 = (tuint - tpwm + 1)%256;

    }
    else
    {
        t1_flag = 0;
        PWM = 0;
        TH1 = (tuint - 10000 + tpwm + 1)/256;
        TL1 = (tuint - 10000 + tpwm + 1)%256;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L0 = 255;
    t0_flag++;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F2 = 0;
    TH2 = 0x3C;
    TL2 = 0xB0;        //50MS

    t2_flag++;

    if(t2_flag == 2)
    {
        TR0 = 0;
        TR2 = 0;
        t2_flag = 0;
        t2_over = 1;    //表示100ms时间到
    }
}
void GetPulse()
{
    t0_flag = 0;
    t2_flag = 0;

    TH0 = TL0 = 255;
    TH2 = 0x3C;
    TL2 = 0xB0;        //50MS

    TR0 = 1;
    TR2 = 1;
}

int PID()    //增量式PID
{
    int change;

    err_now = set - now;
    err_bef = set - bef;
    err_bbef = set - bbef;

    change = kp*(err_now - err_bef) + ki*err_now + kd*(err_now - 2*err_bef + err_bbef);

/*
    if(set >= now)
    {
        if(set - now > 1)
            change = kp*(err_now - err_bef) + ki*err_now + kd*(err_now - 2*err_bef + err_bbef);
        else
            change = 0.2*kp*(err_now - err_bef) + 0.5*ki*err_now + kd*(err_now - 2*err_bef + err_bbef);
    }
    else if(now > set)
    {
        if(now - set > 1)
            change = kp*(err_now - err_bef) + ki*err_now + kd*(err_now - 2*err_bef + err_bbef);
        else
            change = 0.2*kp*(err_now - err_bef) + 0.5*ki*err_now + kd*(err_now - 2*err_bef + err_bbef);

    }
*/

    //change = (kp + ki + kd)*(set - now) + (-kp - 2*kd)*(set - bef) + kd*(set - bbef);
    //change = kp*(set - now) + ki*(set - bef) + kd*(set - bbef);
    if(change > 0)
    {
        printchar(1,10,'+');
        printuint(1,11,4,change);

    }
    else if(change < 0)
    {
        printchar(1,10,'-');
        printuint(1,11,4,-change);
    }
    else if(change == 0)
    {
        printchar(1,10,' ');
        printword(1,11," 0  ");

    }

    return(change);
}

int PID2()        //位置式PID
{

    int num = 0;
    static num_bef = 0;

    err_now = set - now;
    err_bef = set - bef;

    error_add = error_add + err_now;  //误差累加。一旦误差为0则error_add的值不变,PID输出值不变

    num = kp*err_now + ki*error_add + kd*(err_now - err_bef);

/*
    if(set - now >= 0)
    {
        if(set - now > 1)
            num = kp*err_now + ki*error_add + kd*(err_now - err_bef);
        else
            num = 0.1*kp*err_now + ki*error_add + kd*(err_now - err_bef);
    }
    else
    {
        if(now - set > 1)
            num = kp*err_now + ki*error_add + kd*(err_now - err_bef);
        else
            num = 0.1*kp*err_now + ki*error_add + kd*(err_now - err_bef);

    }
    */

    if(num > num_bef)
    {
        printchar(1,10,'+');
        printuint(1,11,4,num - num_bef);
    }
    else if(num < num_bef)
    {
        printchar(1,10,'-');
        printuint(1,11,4,num_bef - num);
    }
    else
    {
        printchar(1,10,' ');
        printuint(1,11,4,0);
    }

    num_bef = num;

    return((uint)num);
}

void main()
{

    lcd_init();
    timer_init();
    TH1 = TL1 = 255;

    printword(0,0,"P:");        //比例系数
    printword(0,5,"S:");        //设定值
    printword(1,0,"TPWM:");        //当前占空比
    printword(0,10,"PS:");        //当前电机反馈的每秒脉冲数

    while(1)
    {
        if(GORB == 1)
        {    ZZ;        }
        else
        {    FZ;        }

        if(ADDSPEED == 0)
    {
        delay_ms(150);
    if(ADDSPEED == 0)
    {
            set++;
    }
}

        if(SUBSPEED == 0)
                {
        delay_ms(150);
    if(SUBSPEED == 0)
    {
            set--;
    }
}

        if(Just_Get == 1)
        {
            Just_Get = 0;
            GetPulse();
        }
        else if(t2_over == 1)
        {
            t2_over = 0;
            Just_Get = 1;
            pulse = t0_flag;
            bbef = bef;
            bef = now;
            now = t0_flag;

            if(set != 0)
            {
                TR1 = 1;
            }
            else
            {
                TR1 = 0;
                PWM = 0;
            }

        //    tpwm = tpwm + PID();        //增量式PID
            tpwm = PID2();                //位置式PID

        }

        if(UP == 0)
            kp = kp + 1;
        if(DOWM == 0)
            kp = kp - 1;

        printuint(0,2,3,kp);
        printuint(0,7,3,set);
        printuint(1,5,4,tpwm);
        printuint(0,13,5,pulse);

    }

}

上下电机pid调节

上下电机pid调节

左右电机pid调节

左右电机pid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