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rdiuno检测16位旋转拨码开关方法(摇杆操作)

楼主(2024-06-07):
使用摇杆操作1602显示屏检测16位旋转拨码盘指数是否正常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include <Wire.h>

LiquidCrystal_I2C lcd(0x3F,16,2);
int type = 0 ;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通信
  Serial.begin(9600);
  lcd.init();
  lcd.backlight();
  pinMode(2,INPUT_PULLUP);
  pinMode(3,INPUT_PULLUP);
  pinMode(4,INPUT_PULLUP);
  pinMode(5,INPUT_PULLUP);
  pinMode(6,INPUT_PULLUP);
  pinMode(7,OUTPUT);
}

void loop() {
  // 读取X轴和Y轴的模拟值
  int xValue = analogRead(A0);
  int yValue = analogRead(A1);
  bool value_in=digitalRead(2);
  bool value8=digitalRead(3);
  bool value2=digitalRead(4);
  bool value1=digitalRead(5);
  bool value4=digitalRead(6);
  int level=0;
  char* i[] ={"rest      1/4","6 digital 2/4","7 digital 3/4","8 digital 4/4"} ;
  int t = value_in;
  lcd.setCursor(0,0);                //设置显示指针
  lcd.print("bomapan ceshi");

  if(yValue>900)
  {
   type--;
   if(type<0)
   {
    type = 0;
   }
   delay(100);
  }
  if(yValue<20)
  {
   type++;
   if(type>3)
   {
    type = 3;
   }
   delay(100);
  }
  lcd.setCursor(0,1);                //设置显示指针
  lcd.print(i[type]);
  if(type==2 && value_in==0 && level==0 && t==0)
  {
    if(value1==0 && value2==0 && value4==0 && value8==1)
    {
      lcd.setCursor(13,1);
      lcd.print("yes");
      if(value_in!=t)
      {
        level = 1;
        t=value_in;
      }
    }
    else
    {
      lcd.setCursor(13,1);                //设置显示指针
      lcd.print(" no");
    }

  }
if(type==3 && value_in==0 && level==0 && t==0)
  {
    if(value1==1 && value2==1 && value4==1 && value8==0)
    {
      lcd.setCursor(13,1);
      lcd.print("yes");
      if(value_in!=t)
      {
        level = 1;
        t=value_in;
      }
    }
    else
    {
      lcd.setCursor(13,1);                //设置显示指针
      lcd.print(" no");
    }

  }
  if(type==1 && value_in==0 && level==0 && t==0)
  {
    if(value1==1 && value2==0 && value4==0 && value8==1)
    {
      lcd.setCursor(13,1);
      lcd.print("yes");
      if(value_in!=t)
      {
        level = 1;
        t=value_in;
      }
    }
    else
    {
      lcd.setCursor(13,1);                //设置显示指针
      lcd.print(" no");
    }

  }
if(type==0 && value_in==0)
  {
    t=0;
    level=0;
  }
delay(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