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使用寿命问题

楼主(2024-06-07):
破壁机打开开关 缓慢升降到高速,还是先调到高速再打开开关,对电机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A:
没有,产品设计出来,这么简单的问题肯定会考虑的,随便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产品设计出来,这么简单的问题肯定会考虑的,随便造

那可不一定哦!而且大概率这种民用产品,点击寿命越短越好,或者说不能设计的太长。

网友B:
实际上具有缓启动的寿命可能比没有缓启动的寿命更长一些。

网友C:
最好缓慢升降到高速,减少堵转风险;一般民用产品因为成本原因,电机功率冗余度不会太高,一旦堵转容易炸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可不一定哦!而且大概率这种民用产品,点击寿命越短越好,或者说不能设计的太长。

“产品的寿命不能设计的太长”,结果是企业的寿命也不会太长,我看到最近倒了很多。

网友E:
想要缓启动就要上无刷电机,成本又高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想要缓启动就要上无刷电机,成本又高了很多

不一定啊,串激式用可控硅也可以,我家里的破壁机就是这样的。前天包饺子,不转了,以为烧了。晚上回去一试,又好了。

网友F:
破壁机在启动时,电机从低速逐渐提升到高速,还是直接调至高速再启动,这两种方式对电机的寿命均有一定的影响,但具体影响程度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