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可能用stc15单片机做非"PWM"的DA转换?

楼主(2024-06-07):
各位大佬,

最近想用单片机加变容二极管做收音机的自动跟踪。本来想用PWM模式来达到电压调节,网上在这方面的资料也较多。但考虑到它是交流方波输出,会给收音机带来干扰(我用DC2DC就吃尽了苦头,最终只好放弃)。转念一想,是否可以不用PWM模式呢而直接输出直流电压?

尽管以前搞过二十多年程序,但都是在开发平台(如C++builder, delphy等)等上做的,对单片机可以说是完全空白。故特向大佬们请教。

谢谢。

网友A:
应该有专业的DA转换芯片吧,就是把数字信号转换成电压的芯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PWM是方波但不是交流
可以加电容电感来转为平稳的电压

网友C:
加滤波电路就好了。

网友D:
可以用MCP4725输出参考电压,然后加一个三极管输出电流,如果电压要求高,可以加运放进行负反馈

网友E:
做r2r的网络或者用r2r的DA作为输出,大多数da都是r2r网络输出。

网友F:
这个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恭喜你,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你,完全可以!

谢谢楼上各位支招。

因为印板很小,无法再添加专用DAC芯片了,所以用常规PWM确有困难。

现在另想“一计”,即利用定时器0。

设timer0每10us中断一次,a的初始值为0。当中断时a++=(100?0:a),另外设变量b,从P1^0引出控制电压,P1^0=(a<b?1:0)引出控制电压。当变量b=50时,占空比为50%,频率为500Hz。而当b = 25时占空比为75%,频率不变。

再请教各位大佬这样做行不行?

我是菜鸟,请谅解。

谢谢。

网友H:
PWM又没有强电流,怎么可能干扰接收?

网友I:
使用数字电位器实现电压调节。

网友J:
电视机的电调高频头就是电压调频的,脉冲加滤波就可以得到直流电压。

网友K:
可以啊,就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弄错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