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虚拟示波器需要什么样的采样频率

楼主(2024-06-07):
最近想用到示波器看一下电路信号波形,网上一看示波器还挺贵的,想自己做一个虚拟示波器,想着原理很简单,就是AD电压连续采样,传到电脑,用上位机软件画出并显示出波形,可是,高速采样专用芯片好贵,就想着问问大家做虚拟示波器最低采样频率多少合适。
自己试着做了个上位机测试,认为原理可行,大家帮忙推荐合适的采样AD芯片,要价格合理一点的,毕竟是业余做着玩的

网友A:
很贵是多贵

网友B:
网上有30元虚拟示波器,百度一下

楼主:
一片  AD9265BCPA-105要259元,很贵吧

网友C:
采样频率跟要测的信号频率相关,一般要大于信号频率10倍,采样频率越高波形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30元虚拟示波器,百度一下

30元那个应该是逻辑分析,只能测电平高低,不能测电压,一个串口芯片加一个便宜的单片机就能实现

楼主:
汇报一下关于虚拟示波器的进展;

1、关于通道数量,先选定为2通道
2、关于精度,选为8位AD,因为0-5V分为255级显示已经足够
3,关于采样率,计算了一下串口发送3个字节要30微秒,再加上采样的时间,采样率高于2万次每秒就没有意义了。

基于上面的,采样芯片选2片ADC0820,模拟输入0-5V,采样率392KSPS,足够了,价格便宜,才2元多

楼主:
已经画好PCB了,等PCB回来动手验证一下,原理上是可行的,如果成功了,在论坛分享给大家

楼主:
继续汇报一下进展

硬件PCB已经交给嘉立创打样了,代码也写完了,就等PCB回来焊接验证了
上位机框架也搭建完了,因为没有采集的大量数据配合,显示存储部分暂时还没写,不过思路已经有了
分享一张上位机临时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