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将数据“0x55”写入AT24C02,然后将其读出并发送到P1口显示。

楼主(2024-06-07):
利用单片机将数据“0x55”写入AT24C02,然后将其读出并发送到P1口显示。

网友A:
加了双引号,就是字符串,就是4个字节写入

网友B:
都是自带的EEPROM了,谁还用24C02啊

网友C:
自带的EEPROM其实并不好用,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次性要写入一个页,比如STC8H,一个页512字节,在EEPROM已有数据的情况下,即使你只需改写一个字节的内容,也要整页读出、再修改,再擦除,再整页写入。对RAM小的单片机来说是很痛苦的~而24Cxx就不需要这方面的骚操作,按需直接写入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带的EEPROM其实并不好用,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次性要写入一个页,比如STC8H,一个页512字节,在EEPROM已有 ...

那是因为,你用的是STC,而所谓的Eeprom 只是Flash 伪装的。并不是所有的 单片机自带的Eeprom 都如 STC这般。很多单片机自带的 Eeprom 是如STC这般做假的,比如 CH551 自带Eeprom 单字节读写操作。同时也有 和 STC一样可以块操作的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