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疑难求助大佬

楼主(2024-06-07):
1、西门子300plc中,扩展脉冲定时器指令的S端信号,为什么只能用上升沿触发,下降沿却不行。
2、q0.0的下降沿,也不能置位Q0.1,上升沿是可以的,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个就是那个框框模式功能先天性设计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那个框框模式功能先天性设计决定的

是step7软件的问题,在虚拟机上安装了step7 2017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原来的step7是。5.5中文版的,并且安装目录不是在默认的c盘,在5.5中所有的下降沿指令都不执行。估计是这个问题吧。
感谢热心回答。

网友B:
可能是安装过程中的问题,或者某些配置被误删了

网友C:
从来没有遇到安装问题可以影响指令功能实现的,我一般都是用S7-1200,习惯使用SCL写代码。

估计还是指令问题,很多时候边沿触发很诡异,和扫描周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