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定时中断对程序中的软件延时有影响吗?

楼主(2024-06-07):
   如果有影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A:
简单的理解:定时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挂在CPU总线上的设备,与程序中的软件延时互不影响。

网友B:
有影响,软件延时会变长,定时中断优先级大于软件延时

网友C:
发生中断就跳转了,这时候单片机执行中断入栈出栈的操作并执行中断内的程序,如果刚好在执行指令延迟,延时就要加上中断执行的时间,影响要看硬件。对于不能被中断打断的模块,需要先关中断处理等等。

网友D:
任何中断都会延长傻等那种“软件”延时时间。

网友E:
想要向“高手”进发,就要尽可能的消除较长时间的“软件延时”,
微秒级的“软件延时”也是越少越好。

网友F:
可能会使中断的的响应变慢

网友G:
看怎么用,我也是刚学单片机没几年,用的逐行扫描数码管就用定时器中断,任何操作都要保证

显示正常,按键啥的我就先用傻等方式来防抖动,使用感觉也很不错,按键也不会延迟,等以后

技术更精湛了再去掉傻等的子程序,用更合理的

网友H:
任何中断都会对非中断的程序有影响。

网友I:
可能在延时过程中定时溢出跳入中断子程序,执行完后再回到剩下的延时;
对中断子程序感觉当然没有影响;

网友J:
只要是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就需要花费时间, 所以中断服务程序就要尽可能的精简. 软件延时时间段内发生中断执行了中断服务程序, 肯定要比没有发生中断时候时间要长.

网友K:
可能会导致软件延时变长,软件延时是通过运行程序计算得来的

网友L:
有影响的,可能会导致延时变长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在程序中有1MS的软件延时,有400US的定时中断处理其他任务,结果程序工作不正常了,软件延时改为100US,就没问题了,定时中断确实对软件延时有影响的,尤其是长时间的软件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