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瓶车自动识别48V60V72V原理

楼主(2024-06-08):
好像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有交叉。

网友A:
我的两轮电动车用16串铁锂电池(充满约60V),,三轮电动车用20串铁锂电池(充满约73V)。
我用的是同一个73V的充电器充电的,因为锂电池有保护板,充满了就停了。

网友B:
首先要说明使用何种电池,是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铅酸电池,才能回答问题,因为它们充满电压和放电截止电压是不相同的。

网友C:
铅酸电池:
48状态:欠压42,满电48 ;60状态:欠压52,满电60 ;72状态:欠压63,满电72

我不久前调过。

网友C:
铅酸电池
48状态:欠压42,满电48 ;60状态:欠压52,满电60 ;72状态:欠压63,满电72

60v有一个IO口识别,对插A点60V,断开为自适应48/72V。我前段时间刚调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
48状态:欠压42,满电48 ;60状态:欠压52,满电60 ;72状态:欠压63,满电72

铅酸电池可以使用自动识别电路,锂电池不建议使用自动识别电路,因为锂电池判断失误是会发生严重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轮电动车用16串铁锂电池(充满约60V),,三轮电动车用20串铁锂电池(充满约73V)。
我用的是同一个73V ...

谢谢,这就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说明使用何种电池,是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铅酸电池,才能回答问题,因为它们充满电压和放电截 ...

做这个肯定是想做全功能的,卖给客户客户投币充电,客户也不知道啥电池,问题就在这里,不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
48状态:欠压42,满电48 ;60状态:欠压52,满电60 ;72状态:欠压63,满电72

12V电池充满不是14.4吗?这样满电才48?充满电50多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可以使用自动识别电路,锂电池不建议使用自动识别电路,因为锂电池判断失误是会发生严重问题的。

看 来做这个很麻烦的,换电柜咋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
48状态:欠压42,满电48 ;60状态:欠压52,满电60 ;72状态:欠压63,满电72

铅酸电池 单块12V满电可以达到 13.2V(真实有效电压,不是浮压,这是最低值,有些能到13.8v) , 在这个前提下,48V,满电可达52.8V,   60V满电可达 66V,    72V满电   可达 79.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 来做这个很麻烦的,换电柜咋做的?

换电柜的电池大部分是自己组装的电池,充放电电路是自己定制的,换句话说是特定的电池和特定的适配器,你的需求是普适性。俗称众口难调( ⊙ o ⊙ )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这个肯定是想做全功能的,卖给客户客户投币充电,客户也不知道啥电池,问题就在这里,不好搞啊

谨慎一些较好,现在实行追责制,一查到底,望三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电池 单块12V满电可以达到 13.2V(真实有效电压,不是浮压,这是最低值,有些能到13.8v) , 在这个前 ...

谢谢,看来这个60V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
48状态:欠压42,满电48 ;60状态:欠压52,满电60 ;72状态:欠压63,满电72

请教一下这个点在哪里?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柜的电池大部分是自己组装的电池,充放电电路是自己定制的,换句话说是特定的电池和特定的适配器,你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谨慎一些较好,现在实行追责制,一查到底,望三思。

谢谢,您说的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B:
各地的换电柜绝大部分市场被铁塔集图占领,铁塔是三大公司设备的唯一供货商,隶属 部。
这也是各地的换电柜通常位于基站附近的原因,不需重新地。告知了市场,告知了技术风险,希望能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