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tium Designer PCB打印pdf出现焊盘显示不全?

楼主:
AD PCB打印pdf会出现焊盘显示不全的情况,从AD的6.9低版本、8、9、10、14到最新的24.5.1版本,都有这个问题,AD PCB打印pdf有三种方式,一是预览打印、二是向导打印、三是菜单打印,多数版本菜单打印PDF显示正常,预览打印和向导打印不正常,同一个封装有的焊盘显示,有的焊盘不显示,这个图是protel99se画好之后导入到AD,怀疑导入的问题,但是,在AD里直接放置的焊盘打印到pdf也没有显示,菜单打印的pdf看似没有问题,实际上还是有问题,protel99se的PCB打印到pdf从来都没有问题,百度到有AD原理图打印pdf缺失管脚的情况,PCB打印pdf缺失焊盘的情况搜不到,有谁知道如何解决?先谢谢!

网友A(2024-06-09):
AD 和protel99se应该是向下兼容,没听说过有向上兼容的,也就是说,protel99se导入AD会出现问题。

网友A:
换句话说,64位操作系统可以兼容32位操作系统,32位操作系统不能兼容64位操作系统一样,有可能实现方法是在AD印制电路板的库文件绘制与protel99se印制电路板的相同库文件。

网友B:
库元件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你在99se打开PCB文件显示正常,仅是打印出错,基本上是库文件出错了

网友C:
单层模式设置:如果Altium Designer被设定为单层模式(Single Layer Mode),那么在打印或导出PDF时,可能只会显示当前选中的层,导致其他层上的焊盘不显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找到Tools菜单,点击Preferences,然后选择Protel PCB,再点击Display,最后去掉Single Layer Mode前面的对勾。 打印设置问题:在打印设置中,如果没有正确配置各层的颜色和打印选项,也可能导致焊盘显示不全。为了确保能够打印出全部焊盘,可以在打印设置中将焊盘保留默认颜色,而将其它层设置为白色。 PDF导出设置:在导出PDF时,如果设置不当也可能导致内容显示不全。应确保在导出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层和打印选项。可以通过File菜单下的Smart PDF功能进行导出,并在导出过程中仔细检查PCB Printout Settings中的各项配置。 系统或软件问题:有时系统服务如Print Spooler的设置或状态可能会影响PDF的生成和打印。例如,如果Print Spooler服务没有设置为自动启动或未正常运行,可能会导致打印问题。此时,可以尝试调整服务设置或重启电脑后再次尝试生成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D 和protel99se应该是向下兼容,没听说过有向上兼容的,也就是说,protel99se导入AD会出现问题。

理论上protel99se导入AD还是AD的PCB降级到protel99se都应该不出问题,只有新增功能会出问题,比如AD的焊盘有槽型,降级到protel99se就没有槽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句话说,64位操作系统可以兼容32位操作系统,32位操作系统不能兼容64位操作系统一样,有可能实现方法是在 ...

如果库文件都不兼容就麻烦了,protel99se的库文件转换到AD里如果也出问题,想用protel99se画完导入到AD继续画的懒办法也行不通了,老老实实的用AD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在99se打开PCB文件显示正常,仅是打印出错,基本上是库文件出错了

AD里显示也是正常的,只是打印出pdf文件出问题,库文件出错是有可能的,试过新建一个PCB用AD的封装库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层模式设置:如果Altium Designer被设定为单层模式(Single Layer Mode),那么在打印或导出PDF时,可能 ...

按照你说的这些方法试过,还是不行,我用的是AD9,Display下面的那些√试着去掉,打印的pdf还是丢焊盘,Smart PDF功能进行导出的各种方式也试过,依然丢焊盘,现在只有用菜单打印方式保证pdf显示正常,再用后期软件处理一下凑合着用了,就算可以用,也是在尾巴上解决的,要想在源头解决,也只有在AD里解决。

网友E:
其实很简单,你把打印机设置成作为图像打印,即可解决问题。在打印机属性、首选项中的高级设置中找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D里显示也是正常的,只是打印出pdf文件出问题,库文件出错是有可能的,试过新建一个PCB用AD的封装库好像 ...

如果可以,把PCB文件 发上来,我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F:
是AD里面的PDF还是用虚拟打印机??我用wps虚拟打印PDF时打印原理图会丢失一些内容。用系统的或者那5D的就不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简单,你把打印机设置成作为图像打印,即可解决问题。在打印机属性、首选项中的高级设置中找找吧。

虚拟打印软件里好像没有图像打印,在AD9里预览打印都是正常的,是虚拟打印成pdf焊盘丢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把PCB文件 发上来,我帮你分析分析。

非常感谢!发上来可以啊,只是没有必要分析了,我在99SE里重新做了一下库文件,8脚双列直插IC,1脚焊盘不显示,7个脚的焊盘显示正常,我把1脚焊盘删除,把2脚焊盘复制过去改成1脚,直插电解电容的焊盘没有显示,也做了替换。

在导入到AD9发现一个重要问题,PCB保存为5.0以上版本,预览打印到pdf不正常,PCB保存为4.0以下版本,AD软件的三种方式打印到pdf都正常了,我以为只要三种方式打印到pdf都正常,问题应该解决,然而还是不行,这个问题与PCB制板没有关系了,AD不可能靠pdf制板,我发帖的目的就是想解决三种方式打印到pdf都正常,现在已经看见结果,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发这个帖子了。

这是PCB文件,有99SE和AD9两种格式,真是没有必要分析了。

画的是单面板,用热转印做板,板已经做好,刚把贴片元件焊完,最多只需要一片,不想去打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AD里面的PDF还是用虚拟打印机??我用wps虚拟打印PDF时打印原理图会丢失一些内容。用系统的或者那5D的就 ...

我感觉AD本身就没有pdf打印功能,都是靠第三方软件,我用doPDF和Foxit虚拟打印,都会丢焊盘,换一种pdf虚拟打印软件可能可以解决,你说的系统的和5D的是哪种?很想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AD本身就没有pdf打印功能,都是靠第三方软件,我用doPDF和Foxit虚拟打印,都会丢焊盘,换一种pdf虚 ...

5D PDF因为用不到被我卸载了。很老的东西,很多年了。我玩的是AD10精简版,没有库,只能打开以前的文件看看。修改修改。文件菜单里面有个,我简单试了,输出的是彩色的。虚拟打印机在打印窗口里面下拉可以看到有几种,WPS的不怎么好用。经常丢失内容。那个微软的还行。我那个惠普的无线连接的是在同一个网段里面的远程打印机。热转印是否就是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的?是负片?看你做的还是不错的。其实去嘉立创弄个免费的打样也不错。更漂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5D PDF因为用不到被我卸载了。很老的东西,很多年了。我玩的是AD10精简版,没有库,只能打开以前的文件 ...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9(9.3.1.19182)绿色版,这个版本运行很稳定,AD Summer 9的最大好处是PCB既有固定网格又有动态网格,这种网格比protel99SE的网格还要好用,AD Summer 9居然XP系统都可以用,我试过,果然XP可用。AD10精简版我也试过,就是从AD10之后PCB的固定网格好像就没有了,本论坛有AD Summer 9很详细的教程。虚拟打印我用的是dopdf和foxit,据说最可靠的pdf软件是adobe acrobat,估计用adobe acrobat虚拟打印pdf不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也只有我手工做电路板才需要pdf,用过干膜、湿膜、热转印手工做电路板,热转印最方便,成功率最高,精度也不错。干膜、湿膜需要负片,激光打印在胶片上曝光显影,热转印是正片打印在热转印纸上,我用电熨斗烫上去,不用过塑机。

手工做的电路板,QFN封装的芯片都可以用,一把烙铁就可以把芯片焊上去,电路设计师我的业余爱好,大多数电路只需要一片,不想去打样,浪费太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9(9.3.1.19182)绿色版,这个版本运行很稳定,AD Summer 9的最大好处是PC ...

动手能力超强的,佩服。我从来没这么成功过,我还试过感光胶,结果没腐蚀完呢,胶都脱落了。现在都跑到嘉立创去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