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T3608升压电路的输出电压没变化

楼主(2024-06-08):
纯新手,第一次搞,要是看着辣眼睛,请见谅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pcb

上电以后,我用万用表测sw脚电压,发现sw脚电压跟输入电压相等,都是5v。测FB脚电压是0.18v,而不是0.6v。
MT3608换了两个了,结果还一样,怀疑是电路搞错了,但水平太菜,求大佬解惑。

网友A:
从芯片原理框图来看,此芯片不能产生负压,即去掉产生负压部分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正电源输入,负电源输出,建议使用LM2776

网友A:
也就是说,正电源输入,正电源输出使用MT3608;而正电源输入,负电源输出使用LM2776。

网友B:
这种产生负压的电路太常见了,是稳定成熟的。检查元器件参数是否有误,MT3608,还有个姐妹型号叫MT3608L,请不要搞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产生负压的电路太常见了,是稳定成熟的。检查元器件参数是否有误,MT3608,还有个姐妹型号叫MT3608L, ...

DC/DC芯片,有三种类型,一种正输入和正输出比较多,二种正输入和负输出较少,三种正输入和正负输出最少。MT3608X只适合正输入和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正电源输入,正电源输出使用MT3608;而正电源输入,负电源输出使用LM2776。

谢谢,马上去看着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马上去看着改

看说明书,厂家提供的案例,是使用该芯片的最佳案例,若不同需要看芯片的原理框图。不知何故国内有些芯片生产厂商不提供芯片的原理框图,而且说明书也是英文的。就像高校发表文章,全部采用英文,

网友C:
%%你的负压电路是对的,但是这种电路输出能力只有mA级别,只适合微功耗场合,79L05静态电流就有5mA一下子吃掉太多输出了,U3应该用LDO。

网友A:
假设负压电路是正确的,没有反馈电路如何控制输出为-15V;另外C30阻抗为零?开关电源电路需要PID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负压电路是正确的,没有反馈电路如何控制输出为-15V;另外C30阻抗为零?开关电源电路需要PID控制的。[e ...

我翻记录找到了这电路的开源项目,该作者就是这样搭的,可能我pcb或者元件搞错了?
在新板子上重新焊了  这部分电路,A、B点电压还是5V,C点电压是0.2V

我看了mt3608数据手册,大概理解的意思是,C点电压应给是0.6V,这时候B点才是15V。

干脆给这部分升压电路重画了个pcb,慢慢试着整吧

网友:
你的负压电路是对的,但是这种电路输出能力只有mA级别,只适合微功耗场合, ...

+-12V是接运算放大器的电源的

网友A:
难道数据手册中的计算公式Vout=Vref*(1+R22/R23)是错误的?

网友D:
从这个图纸来看,理论上是可以输出负压的,就是输出负压会比设计输出电压低3V左右,而且必须正压带载后负压才能提高输出功率。这个是我实验后得到的结果。如果想要制作双电源电路可以用两个MC34063来实现,图纸芯片手册里有,结构简单可以满足大功率输出需求,也是我现在使用的其中一个方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用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方法制作,不过能够实现低电压工作的PWM芯片很少。但是可以做到隔离且超大功率输出

网友A:
使用MAX633芯片实现+5V升压+15V/-12V稳压电路
http://www.51hei.com/bbs/dpj-236379-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从这个图纸来看,理论上是可以输出负压的,就是输出负压会比设计输出电压低3V左右,而且必须正压带载后负压 ...

我强调的是MT3608升压电路不能同时实现正负升压电压输出;需要两个MT3608芯片才能实现;MAX633可以同时实现,负压会比设计输出电压低3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从这个图纸来看,理论上是可以输出负压的,就是输出负压会比设计输出电压低3V左右,而且必须正压带载后负压 ...

为什么低3v,那是因为占空比开得太小了,电容还有剩余的电荷没用转移。由于电压反馈取决于正压,负压功率必须比正压低才能稳定,否则因为负压负载比正压负载大,电压下降厉害,这个负压一般应用于功耗较小的电路中。为了提高空载的占空比,1是可以在正压加上假负载,2是电感量尽可能往大的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翻记录找到了这电路的开源项目,该作者就是这样搭的,可能我pcb或者元件搞错了?
在新板子上重新焊了 ...

断开C30可以实现+15V电压输出,或在A点和C30接一个高速的电压跟随器(频率几十兆),理由是一个振荡源分配成两个振荡源,为了实现互不影响需要使用高速电压跟随器,高速电压跟随器从成本来看较高。不如直接使用MAX633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低3v,那是因为占空比开得太小了,电容还有剩余的电荷没用转移。由于电压反馈取决于正压,负压功率 ...

电荷泵DC/DC工作原理和其他DC/DC工作原理不相同,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236379-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强调的是MT3608升压电路不能同时实现正负升压电压输出;需要两个MT3608芯片才能实现;MAX633可以同时实 ...

虽然这颗芯片可以实现相对比较稳定的负压,也是用的一样的电荷转移原理。由于没用反馈环,精度其实一般。
不好的是这颗型号不好买,且价格高。
我们应该看下芯片内部原理,这颗芯片也是采用了MT3608一样的架构进行升压,负压产生是内部使用45K/50%的占空比的频率,接到+15v上进行电荷转移,由于是50%的占空比,不存在MT3608低负载下占空比过小,电容电压转移不全的问题。
所以换个思路:MT3608+555 = MAX633 可实现同等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C30可以实现+15V电压输出,或在A点和C30接一个高速的电压跟随器(频率几十兆),理由是一个振荡源分 ...

不断开c30依旧可以实现+15V电压输出且稳定,因为15v有反馈环。上面不是有人都说了,只是电荷转移的负压受到开关管的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断开c30依旧可以实现+15V电压输出且稳定,因为15v有反馈环。上面不是有人都说了,只是电荷转移的负压受 ...

详细读11#,不断开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翻记录找到了这电路的开源项目,该作者就是这样搭的,可能我pcb或者元件搞错了?
在新板子上重新焊了 ...

不要认为开源一定是正确,某一级刊物发表一个985、211教授发表的文档,此文档被研究生引用500多次,开关电源输出电流1000A,使用一个滤波电感。理论没有问题,工程如何实现!
同样一个振荡源分成两个振荡源,使用类似电流分流的方案,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即使输出相同的正电压,由于各自的负载变化不同,如何保证其输出电压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然这颗芯片可以实现相对比较稳定的负压,也是用的一样的电荷转移原理。由于没用反馈环,精度其实一般。 ...

可以使用两个MT3608分别完成+15V和-12V电路,只是反馈电路中的电阻不同。互不影响。
MT3608+MT3608=MAX633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从这个图纸来看,理论上是可以输出负压的,就是输出负压会比设计输出电压低3V左右,而且必须正压带载后负压 ...

使用一个单电源运算放大器、三个三极管、三个电容、五个电阻、一个高频变压器实现正负输出电压,详见
http://www.51hei.com/bbs/dpj-235457-1.html。注意高频变压器次级也需中间抽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从这个图纸来看,理论上是可以输出负压的,就是输出负压会比设计输出电压低3V左右,而且必须正压带载后负压 ...

也可以使用NE555,电源工作电压:+4.5V~+18V,作为振荡源,类似反激式开关电源设计高频变压器,输出±20V,使用LM7815和LM7912稳压器。完成设计任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详细读11#,不断开有问题。

那是电路没调好,与C30无关。看11#的说明本身+15V就没起来,如果断开C30可以正常,应该考虑二极管是不是用成低速管等等。C30这样子用法的实际电路可不少,没见过他们说有问题,包括我也用过很多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两个MT3608分别完成+15V和-12V电路,只是反馈电路中的电阻不同。互不影响。
MT3608+MT3608=MAX6 ...

两颗MT3608并不等于MAX633,首先升压IC并不能产生负压,应该使用MT2492,不知道咋想的。
MT3608+MT2492可实现同等功能,但与MAX633内部框图不是一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颗MT3608并不等于MAX633,首先升压IC并不能产生负压,应该使用MT2492,不知道咋想的。
MT3608+MT2492 ...

升压IC并不能产生负压,应该使用MT2492?

网友A:
仔细看一看MT2492数据手册吧!

网友A:
不再参加讨论,建议楼主依次考虑楼层25#、26#、15#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一看MT2492数据手册吧!

电路要灵活运用,dcdc只要拓扑架构对,原理没有问题就可以实现多样玩法,如果要这么说,MT3608规格书也没有你说的负压转换电路,那是不是也不能负压输出,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如果你非要升压IC输出负压要用到变压器,而这么做还有最大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反馈环不好取,而哪怕是只用变压器已经是把电路复杂化了,换用MT2492的意思是负压产生感性元件只需要一颗电感就可以实现。
是不是规格书没有的电路就不能使用了?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都不要死脑筋要灵活运用,硬件不要死盯着规格书,规格书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应用案例,其他的要自己想。有些器件的规格书典型应用也不是完全好好,只能说这么用可以,但不是最优化的。比如MC34063的规格书,如果是按规格书的来,输出电压波动很厉害。因为他是间歇工作模式,没电流环。比如输出取值5V时,严重时输出产生4v到6V的锯齿电压,万用表测试是5v需要用示波器抓电源波形。但还有技巧让他不间歇工作,这样输出就很稳但这个应用规格书可就没体现。还有UC38xx/28xx系列更是被很多厂家玩出更多花样,因为这颗芯片太灵活了。NE555规格书也没有占空比调节的典型应用,但用ne555加电位器控制占空比的应用的电路也非常多。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楼主:
破案了!破案了!各位!
原来是MT3608芯片有毛病!
我一共买了10个MT3608芯片,前前后后排列组合换了3个电感,好几个肖特基二极管,喊了3块板子,在MT3608还剩三个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对了,所以电路是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破案了!破案了!各位!
原来是MT3608芯片有毛病!
我一共买了10个MT3608芯片,前前后后排列组合换了3个 ...

请见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36481-1.html中的电路,我一度怀疑是芯片MAX668EUB出现问题,高压始终升不上去,换了五个代理商,共100片芯片,通过自己绕制高频变压器,找到了故障根源在于高频变压器,在定制高频变压器时候,又出现20%不稳定情况,因此采用通用高频变压器的方案,费了很长的时间才从专用变压器系列中找到的一款高频变压器,型号为:TTRN-060S-013-T。再也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谢谢分享你的成功,个人认为肖特基二极管问题不大,它的离散性较小,电感离散性较大,若方便告知调试成功的电感生产厂商和电感的详细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见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36481-1.html中的电路,我一度怀疑是芯片MAX668EUB出现问题,高 ...

  不是电感的问题,是MT3608的问题,我不确定是我焊接手法有问题给焊坏了,还是怎么的,拆倒是拆坏了好几个。
  找问题的时候不确定是哪里有问题,所以先问问电路和pcb有没有问题,后边单画了一块板子,焊接调试后觉得问题可能在MT3608、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这几个元件里。
  于是我用自己的笨办法,排列组合着排除,最后试出来是MT3608的问题,可具体为什么MT3608出问题我还是不清楚的
  我这初窥门径,忙活了一通,也就这点东西了,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