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绘图时软件突然崩掉,之后就无法正常打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6-09):
在进行Altium Designer原理图绘制时,进行到一半时突然软件崩掉了,然后打开时就报错了,无法正常打开,想问一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是只有AD绘图时软件突然崩掉,所有软件都有崩掉的可能,只是多少的问题,稳定的软件仅仅是很少崩掉而已,99SE画图遇到崩掉的情况,可以找找备份文件,99SE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自动生成备份,找到最近的一个SCH和PCB备份文件,改改后缀,导入到数据库文件里就可以用了,AD肯定有这个功能,找找最近的备份文件,改改后缀,新建一个项目文件导入进来应该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