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异常报错,重启后无法打开原理图

楼主(2024-06-09):
我用的24版本的AD电脑系统是win11,我正在绘制原理图然后AD一直弹出错误报警窗口,我就在任务管理器中强制结束了AD,再次打开时无法正常运行原理图其他文件可以正常打开,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把出错的文件换个名字,再打开AD,再打开别的之前能打开的原理图,也会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出错的文件换个名字,再打开AD,再打开别的之前能打开的原理图,也会这样吗?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把出错文件更改一个名字以后再打开还是会报错,但是以前能正常打开的文件还是可以正常打开的,只有这一个报错文件无法正常打开

网友A:
那就是SCH文件 出错了。你用低版本的打开试试。AD不同版本文件是可以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SCH文件 出错了。你用低版本的打开试试。AD不同版本文件是可以兼容的

我刚刚用21和22的都试了一下,也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