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51单片机按键切换流水灯响应速度慢的问题

楼主(2024-06-09):
/* 默认是模式1,按键按下执行模式2 ,再按一次执行模式1,但是响应速度太慢了,不使用外部中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试了把按键检测放到一个定时器0中断里面,效果也不是很好。请教各位大佬如何解决。*/

#include <STC89C5xRC.H>
sbit KEY0 = P1^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flag_led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

void key()
{
        if(KEY0 == 0)
        {
                delay(0xff);
                if(KEY0 == 0)
                {
                        if(flag_led == 0)
                        {
                                flag_led = 1;
                        }
                        else if(flag_led == 1)
                        {
                                flag_led = 0;
                        }
                }
        }

}

void Led_mode1()
{
        for(i=0;i<8;i++)
        {
                P0 = ~(0x01<<i);
                delay(0XFFFF);
        }
}
void Led_mode2()
{
        for(i=0;i<8;i++)
        {
                P0 = ~(0x80>>i);
                delay(0XFFFF);
        }
}

void main()
{
        key()
        while(1)
        {

                if(flag_led == 0)
                {
                        Led_mode1();
                }
                 if(flag_led == 1)
                {
                        Led_mode2();
                }
        }
}

楼主:
key放错了,放while里面

网友A:
                     if(flag_led == 0)
                        {
                                flag_led = 1;
                        }
                        else if(flag_led == 1)
                        {
                                flag_led = 0;
                        }这个第二个IF是不是多余?实际上第一个也多余,直接flag_led=!flsg_led;行不行
如楼上key放while里面估计也快不了,你这每个都是循环,都得循环完了才能继续。你想想在模式1运行到中间时怎样切换到模式2?

楼主:
引用 楼主:
key放错了,放while里面

是的是的

网友B:
#include <STC89C5xRC.H>
sbit KEY0 = P1^0;

unsigned char i=0;

bit flag_led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

void key()
{
        if(KEY0 == 0)
        {
                delay(0xff);
                if(KEY0 == 0)
                {
                    while(!key0);
                     flag_led =!flag_led ;

                }
        }

}

void Led_mode1()
{
        for(i=0;i<8;i++)
        {
                if(KEY0 == 0)
                 break;
                 P0 = ~(0x01<<i);
                delay(0XFFFF);
        }
}
void Led_mode2()
{
        for(i=0;i<8;i++)
        {
                if(KEY0 == 0)
                 break;
                P0 = ~(0x80>>i);
                delay(0XFFFF);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
                if(flag_led == 0)
                {
                        Led_mode1();
                }
                 if(flag_led == 1)
                {
                        Led_mode2();
                }
        }
}
这样改应该可以  按键反应应该会灵敏 即便灯是在运行中 也会立即改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bit KEY0 = P1^0;

是吗?测试过?之前的key放那里应该是没有反应才对啊,因为只在复位后运行了一次啊。

网友C:
想要灵敏就要放弃delay,善用主循环
void Led_mode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static unsigned int delaycnt = 1000;
        if(++delaycnt>=1000)
        {
                delaycnt=0;
                P0 = ~(0x01<<i);
                i++;
                if(i>=8)i=0;
        }
}

网友D:
加按键释放判断,否则状态快速切换,松按键后状态随机,而且有delay的程序按键扫描要等delay完成。
正常做法,不用delay,用定时器改变时间标识(flag),在主循环中根据时间标识改变LED状态,同时可以使用按键。或者用楼上的循环次数作为延时时间。

网友E:
这个问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