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测 简单高灵敏脉冲金属探测器

楼主(2024-06-10):
先上图:

探测线圈直径20-30公分左右,圈数为20-25圈,可以串个电流表来调节线圈圈数,使电流减小到40-50毫安为最佳。

这个探测器电路不算复杂,性能也还行,大的金属探测距离可达到1米多都有感应,小到铁矿石也能探测出来。喜欢的可以自己做出来玩玩

网友A:
线圈参数呢,线径匝数直径,不然不好搞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参数呢,线径匝数直径,不然不好搞哇

我用的直径25公分左右,21圈

网友B:
有没有挖到宝贝?

楼主:
铁矿石太多了,不能排铁没法玩,除非去山洞玩,一个人不敢去,继续研究升级,做个可以排铁的出来玩

网友C:
P1接12V电源,P2接线圈,p3接喇叭,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接12V电源,P2接线圈,p3接喇叭,对吗?

对的,后面运放需要可调电阻调到临界点,喇叭里偶尔听到一点点声音,灵敏度最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后面运放需要可调电阻调到临界点,喇叭里偶尔听到一点点声音,灵敏度最大

感谢感谢!

网友C:
要是有印刷板打印文件就好了,体积能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印刷板打印文件就好了,体积能小些

你要吗?我可以画出来打印出来的,就是价格和运费你能接受不?可以全部用贴片元件做,元器件材料你自己买去焊接,只打印pcb

网友C:
我用万用板先做出来,满意的话再决定打板

网友D(2025-03-04):
你看这个能排铁不?

网友D:
排铁的电路你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