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从键盘矩阵按下的数 不能通过独立按键 进行加减

楼主: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atrixKey.h"

unsigned char k=0;                         //k=通过键盘矩阵得到的数
unsigned int p,count,a;                    //p=进位得到的数  count=加的次数  a=通过独立按键加减得到的数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Password:");
        LCD_ShowNum(2,1,k,4);
        while(1)
        {
                k=MatrixKey();
                if(k)
                {
                        if(k<=10)
                        {
                                if(count<4)
                                {
                                        p*=10;
                                        p+=k%10;
                                        count++;
                                }
                                LCD_ShowNum(2,1,p,4);                  //显示
                        }
                 }
                if(P3_0==0)
                {
                        a=k;
                        a++;
                        if(a>17)
                        {
                                a=1;
                        }
                        LCD_ShowNum(2,1,a,4);
                }
                if(P3_1==0)
                {
                        a=k;
                        a--;
                        if(a<0)
                        {
                                a=16;
                        }
                        LCD_ShowNum(2,1,a,4);
                }
         }
}

网友A(2024-06-11):
当K有数据后,就一直在刷新显示,P30和P31并没有改变P的内容,他们产生的a的显示瞬间被P覆盖了吧。

网友B:
阵列键盘没有按下时
k的值是0
所以按下P30会显示1
按下P31会显示5535

网友A:
从++和--下边的if来看,你的意图是每按一次开关就加一或者减一到了17之后就变成1,实际上每次运行都是只在K的数字上加了一而已。而且即使++有效了,似乎也看不到,因为太快了,只要按着不松手,程序只经历了显示函数后又++了,这速度在液晶上面可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