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门铃代码

楼主(2024-06-10):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p=0;//必须是uint定义(p占2个字节)
sbit K=P1^7;//按键
sbit DoorBell=P3^0;//门铃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
{
DoorBell=0;
TMOD=0x00;
TH0=(8192-700)/32;//700us定时
TL0=(8192-700)%32;
IE=0x82;

while(1)
{
if(K==0)//按下按键启动定时器
{
for(i=0;i<2;i++)//想实现两次“叮咚”,但是只能有一次“叮咚”
{
TR0=1;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DoorBell=~DoorBell;
p++;

if(p<600) //若需要拖长声音,可以调整400 和800
{
TH0=(8192-700)/32; //700us 定时
TL0=(8192-700)%32;
}
else if(p<1200)
{
TH0=(8192-1000)/32; //1ms 定时
TL0=(8192-1000)%32;
}

else
{
TR0=0;
p=0;
}

}

网友A:
        while(1)
        {
                if(K==0)//按下按键启动定时器
                {
                        i=2;
                }
                if(i!=0)
                        if(TR0==0)
                        {
                                i=i-1;
                                TR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