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lash V6.12在哪里可以选择芯片型号?

楼主:
为啥我下载的J-Flash V6.12,打开,没有如图弹窗,用于选择芯片型号呢?首次打开的时候就有可以选择芯片型号,后面打开就没有这个弹窗页面了

网友A(2024-06-11):
关掉自动打开的项目,然后 file -> New project ,会重新出现 target device 或类似选择芯片型号的位置

网友B:
新建项目,目标器件选项,点三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