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协议的充电头用的TYPEC输出线和直接用没有带快充协议的充电头,TYPEC线作为不...

楼主:
快充协议的充电头用的TYPEC输出线和直接用没有带快充协议的充电头,TYPEC线作为不可拆卸的输出线,输出线通过的电流能力不一样?

用快充协议的充电头,用typec的线可以通过5A的电流,但是直接用没有带快充协议的充电头,TYPEC线作为不可拆卸的输出线,电流往往到不了5A,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4-06-11):
5A TYPEC输出线本身只要内部不因降成本而降低线径和减少线数,理论上肯定能通过5A电流;但是支持快充协议的充电头需要被充的用电器根据相应协议"协商"充电电流的,所以会出现同一个快充协议充电器和同一条线会因不同被充对象而有不同充电电流曲线的情况;而拿这条线接不支持协议的充电头充电,电流能不能到5A主要由充电头和被充对象的充电曲线匹配决定,和线无关的。

网友B:
简单说,
如果是快充,和设备端支持且供电也足够,会达到5a
如果没快充,若供电是足够,也会达到5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
如果是快充,和设备端支持且供电也足够,会达到5a
如果没快充,若供电是足够,也会达到5a

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A TYPEC输出线本身只要内部不因降成本而降低线径和减少线数,理论上肯定能通过5A电流;但是支持快充协议的 ...

你好  你这个说的有些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