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三相电磁炉主板

楼主(2024-06-11):
据称是6KW估计也就是4kw左右,四个MOS管烧了三个,整流桥也烧了,不知道高频变压器上面哪一根铁丝是干啥的也短路了。这个板子差不多600元。修修也要200多,所以就不修了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楼主:
新手发帖请多多支持!我最近在看开关电源这方面的资料,还不会谢谢大家指正

楼主:
谁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谢谢大家了差不多的也行

网友A:
"不知道高频变压器上面哪一根铁丝是干啥的"是电流互感器初级,对电流取样藕合给次级然后整流滤波供MCU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高频变压器上面哪一根铁丝是干啥的"是电流互感器初级,对电流取样藕合给次级然后整流滤波供MCU采集。

谢谢那个线路板都爆掉了

网友B(2024-09-13):
四个MOS管应该是IGBT,给个型号

网友C:
铜箔多处被烧掉,这种情况即使维修可以工作寿命不会太长,唯一有价值的是垂直安装的小板子——控制小板,看它是否烧毁?若烧毁,直接卖废品站。

网友D:
不用那么贵,大概几十到百内,如需要可发过来。

网友E:
可能是管子太烫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