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交通灯设计(源码+原理图+proteus仿真)

楼主(2024-06-11):
基于51单片机的交通灯设计
用的芯片是:STC89C51
一、基本要求:
1、可以通过按键修改模式
2、默认情况下进入交通灯模式
3、模式一为夜间模式,黄灯闪烁
4、模式二禁止通行,红灯闪烁
5、可以方便的修改倒计时时间和黄灯时间

更多源代码和工程见附件

#include <MAIN.H>
u8 yeltime;//黄灯时间
u8 sflag=0;//秒标志位
u8 shiftflag=0;//哪个方向上有黄灯结束0是东西1是南北
u8 time;//一共的倒计时,基准时间为南北
//此时,南北(绿黄红)20秒,另外还要加黄灯三秒,东西23秒到0(红绿黄)
u8 NStime ;//南北方向的灯
u8 WEtime ;//东西和黄灯
u8 mode =0;//0是正常模式,1是夜间模式,2是禁止通行模式

#define otime 30    //设置初始灯时间
#define oyeltime 3 //设置黄灯时间

sbit key = P2^5;
sbit mode0led = P2^0;
sbit mode1led = P2^1;
sbit mode2led = P2^2;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D8;
    TL0 = 0x0F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开中断10ms
        time=otime; //使用初始时间赋值给计时器
        yeltime=oyeltime; //使用初始黄灯时间赋值给黄灯计时器
        NStime=time;//设置南北计时器为初始时间加黄灯时间
        WEtime=time+yeltime;//设置东西计时器
        NSLedGre=1;NSLedYel=1;NSLedRed=0;//打开南北绿灯
        WELedGre=0;WELedYel=1;WELedRed=1;//打开东西黄灯
        key=1;
        while(1)
        {
                if(mode==0)
                {
                        mode0led=0;mode1led=1;mode2led=1;
                        if(sflag==1)//如果秒计时器溢出
                {
                        sflag=0; //清除标记
                        NStime--;WEtime--;//时间减一

                        if(NStime!=0&&WEtime==0) //此时东西时间归零但是南北还有残余秒数,并开始转入黄灯
                        {
                                WEtime=yeltime;//把黄灯时间赋值给南北
                                NSLedGre=1;NSLedYel=0;NSLedRed=1;//南北黄灯亮起
                                WELedGre=1;WELedYel=1;WELedRed=0;        //东西红灯亮起
                        }
                        else if(NStime==0&&WEtime==0) //四个方向时间都归零
                        {
                                if(shiftflag==1)//标记现在哪个黄灯结束,选择通行
                                {
                                        shiftflag=0;//恢复标志位,此时东西通行
                                        NStime=time;
                                        WEtime=time+yeltime;
                                        NSLedGre=1;NSLedYel=1;NSLedRed=0;
                                        WELedGre=0;WELedYel=1;WELedRed=1;
                                }
                                else
                                {
                                        shiftflag=1;//恢复标志位,此时南北通行
                                        NStime=time+yeltime;
                                        WEtime=time;
                                        NSLedGre=0;NSLedYel=1;NSLedRed=1;
                                  WELedGre=1;WELedYel=1;WELedRed=0;
                                }
                        }
                        else if(NStime==0&&WEtime!=0)////此时南北时间归零但是东西还有残余秒数,并开始转入黄灯
                        {
                                NStime=yeltime;//把黄灯时间赋值给南北
                                NSLedGre=1;NSLedYel=1;NSLedRed=0;//南北红灯亮起
                                WELedGre=1;WELedYel=0;WELedRed=1;//东西黄灯亮起
                        }

                }
        }
                else if(mode==1)
                {
                        mode0led=1;mode1led=0;mode2led=1;
                        if(sflag==1)//如果秒计时器溢出
                        {

                                P0=0xFF;
                                sflag=0; //清除标记
                                NSLedGre=1;NSLedYel=~NSLedYel;NSLedRed=1;//南北红灯亮起
                                WELedGre=1;WELedYel=~WELedYel;WELedRed=1;//东西黄灯亮起
                        }
                }
                else if(mode==2)
                {
                        mode0led=1;mode1led=1;mode2led=0;
                        if(sflag==1)//如果秒计时器溢出
                        {

                                P0=0xFF;
                                sflag=0; //清除标记
                                NSLedGre=1;NSLedYel=1;NSLedRed=~NSLedRed;//南北红灯亮起
                                WELedGre=1;WELedYel=1;WELedRed=~WELedRed;//东西黄灯亮起
                        }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12T@10ms
{
        static u8 timecount=0;
        static u8 keycount=0;
        TH0 = 0x0D8;
        TL0 = 0x0F0;
        timecount++;
        keycount++;

        if(keycount==25)
        {
                keycount=0;
                if(key==0)
        {
                mode++;
                if(mode==3)
                {
                        mode=0;
                }
        }
        }
        if(timecount==100)
        {
                timecount=0;
                sflag=1;
        }
        if(mode==0)
        {
                showtube(NStime,WEtime);
        }
  //add your code here!
}

网友A:
数码管不亮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不亮是什么原因啊

看下你什么版本,我这个8.13版本ok的

网友B:
这个原理图是可以直接打pcb板吗

楼主(2024-09-26):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图是可以直接打pcb板吗

不行,还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