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utf8编码下汉字长度问题交流

楼主(2024-06-11):
单片机型号为stc8h1k08, 在代码中定义汉字“中”
char *str="中"
然后查看str指向地址内容为0xe4 0xb8 0x00,即只占了两个字节的长度,与utf8编码下汉字占3个字节不符,请问各位有没有解决方法。

【注】正常情况下"中"urf8编码应该为0xe4 0xb8 0xad

网友A:
使用UTF-8编码:如果你的C51芯片支持处理UTF-8编码,那么你可以将中文转换为UTF-8编码后存储在char类型的字符串中。然后通过相应的方法进行解析和显示。例如:  ```c #include   void main() {  char *str = "\xe4\xb8\xad"; // UTF-8编码下"中"对应的字节序列  printf("%s\n", str); // 打印UTF-8字符串  while(1); } ```  请注意,在使用这种方法时,确保你所用到的环境和设备都能正确地处理和显示UTF-8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