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路的问题,为什么RS3的额定功率才0.25W够用吗

楼主(2024-06-11):
这是无刷电路的电机一个相的电路图,电机每两个相之间的电阻是40欧姆。
我想问为什么RS3的额定功率才0.25W够用吗?

网友A:
310V的无刷?

网友B:
P=I*I*R
0.25=I*I*0.1

I=1.58(最大平均电流)
有3路, 所以电机最大驱动功率是3*220*1.58  约 1000瓦

实际选择, 至少是多1倍余量.  应该是电机功率比较小.

网友C:
电机多少W的,相电流max:2.5A,峰值功率775W,这要结合你电机功率来看。

网友D:
0.25W 0.1R电阻可以通过接近1.6A的电流,对应大约300W的功率。

网友E:
电路图Q9和Q10没画体二极管,每时刻只能导通一相,Q9和Q10不能同时导通,RS3是限流电阻,与功率有关!

网友F:
首先RS3一般是合金电阻=0.5W,由于电机相间有寄生电容,普通碳膜会耐受不住脉冲冲击而损坏需要更大的功率。合金电阻则有非常好的耐电流冲击能力。
一般相之间的电阻不能作为实际功率值,需要参考铭牌上的功率参数和电流参数。
这个电路如果按40欧姆,310V全部加到线圈上,电流=7.75A,按这个最大电流取值的话,RS3=7.5mR时,也就0.45W,所以也完全没用任何问题。一般都会尽可能把值取大,提高电路的采样精度,一般是按最大电流的保护阀值取值。

网友E:
请看图回答问题,图中取值是0.1欧姆,不是7.5毫欧姆,单位差一千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看图回答问题,图中取值是0.1欧姆,不是7.5毫欧姆,单位差一千倍。

所以才说需要看实际电流,根据电流去计算。
7.5mR的值,是没用任何意义的。只是举例说明。

网友G:
最好还是0.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I*R
0.25=I*I*0.1

这个三项无刷电机的功率计算我不怎么懂,但是330V除以40欧姆,不是已经8A的电流了吗?
  因为通电的话肯定有两个相,一个相输入330V,一个输出到地,形成回路,那么电阻的话就是40欧姆吗?
  我肯定是哪里错了

网友H(2024-08-02):
没意义,电机负载电流多大都没给,看一下电机负载电流,再用欧姆定律,就能算出来

网友I:
你好,不够用,您可以试一试用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