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AF42E设计的50Hz陷波器电路

楼主:
在滤波器设计时,运放的精度和温度稳定性是关键。UAF42里面集成了两片0.5%精度的1000pF的电容。解决了传统的双T陷波器电路对元器件的精度和对称性要求比较高,调试比较难的问题。电阻选用E96标准电阻的主要原因是可以达到1%的精度要求,阻值容易搭配,成本较低。UAF42的电源选用+/-15V供电。

网友A(2024-06-11):
图中的参数:电阻采用贴片0805封装,精度1%。R1=4.99kΩ,R2=R3=3.16MkΩ,R4=12.1kkΩ,R5=R6=2kkΩ,R7=R8=23.09kkΩ;VCC=+15V,VEE=-15V。

网友A:
由于UAF42里面集成了两片0.5%精度的1000pF的电容经过激光校正的处理,芯片外围电阻精度只需要1%的精度,而在贴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36386-1.html中要求电阻和电容的精度分别为0.1%。之所以提供两种不同的电路,一是从整体价格上提供选择余地,二是对芯片限购提供选择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