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32-cam烧录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习esp,使用esp32-cam这块芯片。
但是,我的没法烧录,情况如下。

网友A(2024-06-12):
你的硬件是怎样的,又是如何连接的

我在数码zhiJia发过自制烧录工具,可以去看看,同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件是怎样的,又是如何连接的

我用的esp的烧录底板,直接用USB线接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