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测频率问题

楼主:
请问利用51单片机怎么测100兆Hz的高频方波,显示在数码管上,如图是Proteus仿真和keil代码,100khz还能测出来,到了1M10Mhz数码管就不显示了,请问为什么,怎么改才行,谢谢大佬们。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long int count,count_end;
unsigned int ans;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b[8];
unsigned char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27;
        while (--i);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ms; i++) {
        for (j = 0; j < 114; j++) {
            Delay10us();
        }
    }
}

void chushi(){
        TMOD=0x15;       //1定时器 0计数器
        TH0=0;
        TL0=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T1=1;
        ET0=1;
        TR0=1;
        TR1=1;
        EA=1;
}
void main(){
        unsigned int k;
        P0=0xff;
        chushi();
        while(1){
                if(flag==1){
                for(k=0;k<8;k++){
                        P2=wei[k];
                        P0=duan[b[k]];
                        Delay10us();
                }
                }
        }
}

void it_0() interrupt 1
{
        TH0=0;
        TL0=0;
        count++;
}

void it_1() interrupt 3
{
        ans++;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ans==20){
                count_end=count*65536+((TH0 << 8) | TL0);
                b[0]=count_end/10000000;      //10M
                b[1]=(count_end%10000000)/1000000;
                b[2]=(count_end%1000000)/100000;
                b[3]=(count_end%100000)/10000;
                b[4]=(count_end%10000)/1000;
                b[5]=(count_end%1000)/100;
                b[6]=(count_end%100)/10;
                b[7]=count_end%10;
                flag=1;
                TR0=0;
                TR1=0;
        }
        else{
                delay(10);
        }
}

网友A(2024-06-12):
按照香农理论,测100MHz的方波,采样频率至少需要200MHz,这不是普通单片机可以胜的,建议采用DSP。

网友B:
硬要测的话外加分频电路,对器件要求业蛮高的。

网友C:
用硬件分个频嘛

网友D:
使用高速的外部时钟源或者PLL(Phase Locked Loop,锁相环)将信号预分频到51单片机能处理的范围内,把信号分频到几MHz,然后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来测量分频后的频率,再通过除以分频系数得到原始频率。

网友E:
没啥意义,还是要上硬件在线仿真啊。USB直接仿真,简单方便,一步步调试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