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滤波或者电源模块隔离干扰信号,都会导致输出电压降低,最终会导致显示屏显示...

楼主:
用LC滤波或者电源模块隔离干扰信号,都会导致输出电压降低,最终会导致显示屏显示中断,或者显示异常

1.用47uH+1000uF的LC滤波电路,L串联在DC12V的电路中,1000uF电容并联在显示屏的电源端,结果显示屏端的电压只有9.36V,这是怎么回事?

2.用电源隔离模块,把DC12V接模块的输入端,模块的输出端接显示屏的电源端,结果发现显示屏端电源电压只有9.5V

以上两种情况,分别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2024-06-12):
问题1.用47uH+1000uF的LC滤波电路,L串联在DC12V的电路中,1000uF电容并联在显示屏的电源端,结果显示屏端的电压只有9.36V,这是怎么回事?
回答:这不是LC滤波电路的用法。建议你使用陷波器滤除干扰。
问题2.用电源隔离模块,把DC12V接模块的输入端,模块的输出端接显示屏的电源端,结果发现显示屏端电源电压只有9.5V?
回答:电源隔离模块,输入增加滤波电容2.2uF/25V;输出增加滤波电容2.2uF/25V。

网友B:
47uH电感不是功率电感,压降太大了。

网友A:
我在这里强调阅读说明书的重要,有网友说创新重要。这是两个问题,首先俗语常说“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这句话说明卖家把最好的应用案例展示出来,隐藏有瑕疵的案例。国外更是如此,生产芯片的厂商展示的电路及其员工发表的文章是可靠的,如果有错老板会面临损失,他的员工会被炒鱿鱼的。由于这种机制存在,因此他们的创新绝大部分是可信的。N年前,我在本地某一级刊物看到,某985、211高校的教授发表一文档,此文档被研究生引用500多次,文档内容是开关电源输出电流1000A(1千安),使用一个输出滤波电感,理论是正确的,工程如何实现!即使有疑问,教授不会受到任何损失。现在为了避免被发现问题,高校直接使用英文发表文章,

网友C:
只要接入电感, 电压下降是必然的, 只是下降的多少.
47uH, 需要用低直流电阻的.
不知你显示屏工作电流多大.

另外隔离电源, 你要查它的电大允许输出可接入电容, 有的只允许几+uF, 有的允许比较大.
你可以考虑在隔离电源前加电容+电感(一般隔离电源DATASHEET里有).因为隔离电源输入允许范围大概是+/-10%,

网友A:
网上没有找到深圳海陵——HLK-B1212S-3WRS说明书,只找到2W的说明书中EMI典型应用电路(见下图),同理3W的说明书中也包含EMI典型应用电路,按图搭接电路即可。仍解决不了问题,换厂家试一试。建议你使用本站的陷波器设计电路。

网友D:
用电感不可能有影响,你的屏对电压这么敏感吗?我怀疑是干扰

网友E:
1.前端供应源内阻需要考虑,内阻过高,在输出使用大电容负载时,容易引起环路参数变化。导致输出电压降低。
2.电感直流参数内阻是否远小于供应源内阻?
3.前端供应源是否纹波过大?

网友F:
测量一下屏的电流多少,电感电阻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问题1.用47uH+1000uF的LC滤波电路,L串联在DC12V的电路中,1000uF电容并联在显示屏的电源端,结果显示屏端 ...

你好  如果是串口屏  用隔离模块会导致串口通信不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47uH电感不是功率电感,压降太大了。

那用功率电感能不能把纹波滤除掉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只要接入电感, 电压下降是必然的, 只是下降的多少.
47uH, 需要用低直流电阻的.
不知你显示屏工作电流多大 ...

你好  我想说的是串口屏会  这样隔离不共地  会导致通讯不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电感不可能有影响,你的屏对电压这么敏感吗?我怀疑是干扰

是有干扰啊   但是呢  没输出射频的时候 测试员也有发现误触发的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测量一下屏的电流多少,电感电阻多少

直接用万用表测试电感的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好  如果是串口屏  用隔离模块会导致串口通信不了吧?

TI、ADI公司有专门串口隔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