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和RC滤波电路参数的计算

楼主:
已知干扰频率为100Hz,假如用LC滤波,怎么求出L和C的值?一个已知数要求出两个未知数。方程没法解。是先要定好某一个参数吗?怎么定?先定L还是先定好C?
假如用RC滤波呢?计算过程又是怎样的呢?LC滤波的效果和RC哪个要更好?为什么?

网友A(2024-06-12):
100Hz干扰信号不能使用LC或RC构成的高通或低通滤波器,而应使用陷波器,请参考贴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236386-1.htmlhttp://www.51hei.com/bbs/dpj-236396-1.html

网友B:
先看有没有卖的 再看体积封装 价格。 选择余地就小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0Hz干扰信号不能使用LC或RC构成的高通或低通滤波器,而应使用陷波器,请参考贴子
http://www.51hei.com/ ...

陷波器如何去设计  麻烦说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有没有卖的 再看体积封装 价格。 选择余地就小多了。

确实很有道理  就直接加一个模块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