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这个单片机电风扇控制系统的第四个按钮加装一个定时器

楼主:
不会设置这个定时器,有无大佬能不能帮帮忙

网友A(2024-06-12):
用PWM控制转速?仿真这个东西我就不会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WM控制转速?仿真这个东西我就不会玩

实体机现在加了个定时前面按键全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体机现在加了个定时前面按键全不能用了

代码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C:
看看中断子程序和定时器初始化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PWM控制转速?仿真这个东西我就不会玩

PWM控制转速实际上是可行的,就是电压低了带不动负载自然就慢了呗。然而纯理论分析非常难以解释,电机里面的磁场全都乱成一锅粥了。

网友E(2024-09-07):
引用 网友A:
用PWM控制转速?仿真这个东西我就不会玩

仿真有些功能并不能有效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