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 CPLD开发板资料求助

楼主:
好多年前买的一个板子,找不到资料了。哪位有同款的板子受累分享一下资料呗。万分感谢!

EASYCPLD

EASYCPLD

网友A(2024-06-15):
CPLD ic的厂家型号都没拍清晰, 怎么给你建议呢?

网友B:
好像是EPM240,这个CPLD资料很多,网上找一下
或者看视频教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LD ic的厂家型号都没拍清晰, 怎么给你建议呢?

是EPM240T100C5N,我是想找到和这个板子一模一样的资料。现在我连这个板子的原理图都没有了

网友A:
这个CPLD, EPM240T100C5N 可以用quartus II 软件来编程调试.
可是你的原理图没有了, CPLD的管脚对应数码管, 按键, LED灯的连接方式就没了, 就没办法调试验证软件输出的文件了.

网友D:
用万用表把引脚测出来就行了,CPLD和FPGA类似,但是资源就LEs,PLL和BRAM都没有,也就玩玩逻辑门,本质就控制IO的高低电平,引脚是可以自己分配的,测出外设连在了CPLD哪个引脚,引脚分配时按外设对应的CPLD引脚分配就行了,教程没有CPLD的可以看FPGA的,没IP核的纯Verilog代码一般都可以,就是容量太小,那种动不动32位宽的数据大概率是放不下的,可以用来学习数字电路,代替74的门电路,直接用画门电路的方式开发,不用抠芯片连线相当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把引脚测出来就行了,CPLD和FPGA类似,但是资源就LEs,PLL和BRAM都没有,也就玩玩逻辑门,本质就控 ...

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