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2个I/O口扫描5个按键方案 附程序仿真

楼主(2024-06-12):
本文从节省单片机I/O资源的角度,运用动态扫描的方式,实现2个I/O口扫描5个按键的功能。
一、思路:2个I/O口分别定义为KEY1和KEY2,可以有4种状态,如下:
—————————————————————
KEY1    KEY2          功能
  0         0         不使用
  0         1         检测按键2
  1         0         检测按键4
  1         1         检测按键1、3、5
—————————————————————
二、扫描:
1.KEY1=0,KEY2=1,按下按键2可拉低KEY2,从而检测按键2的状态。
2.KEY1=1,KEY2=0,按下按键4可拉低KEY1,从而检测按键4的状态。
3.KEY1=1,KEY2=1,按下按键1可拉低KEY2,按下按键3可拉低KEY1,按下按键5可同时拉低KEY1和KEY2。
当有某个按键按下时,需要进行松手检测,在按下状态使按键扫描停止,不然会出现错乱。
三、总结:
本案例除按键扫描,还有数码管动态显示,仅为单片机初学者或爱好者提供学习研究,了解程序编写的思维,互相交流。
学无止境,如果学友们有兴趣,下次发布1个I/O扫描8个按键的方案。

四、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代码
uchar keynum;       //定义按键键值变量
sbit COM1=P2^0;     //数码管位1
sbit COM2=P2^1;     //数码管位2
sbit KEY1=P2^6;     //按键位1
sbit KEY2=P2^7;     //按键位2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xms)
{
    uchar i;
    while(--xms)
    {
        i=120;
        while(--i);
    }
}

/***********************************************************
    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函数
***********************************************************/
void Show_seg()
{
    P0=SEG[keynum/10];
    COM1=1;
    Delay(5);
    COM1=0;

    P0=SEG[keynum%10];
    COM2=1;
    Delay(5);
    COM2=0;
}

/***********************************************************
    按键扫描函数
***********************************************************/
void Key_scan()             //本按键扫描程序必须要有松手检测,不然会出错
{
    KEY1=1; KEY2=1;         //此状态可以检测按键1、3、5
    if(KEY1==1 && KEY2==0)  {keynum=1; while(KEY1==1 && KEY2==0)Show_seg(); Delay(15);}
    if(KEY1==0 && KEY2==1)  {keynum=3; while(KEY1==0 && KEY2==1)Show_seg(); Delay(15);}
    if(KEY1==0 && KEY2==0)  {keynum=5; while(KEY1==0 && KEY2==0)Show_seg(); Delay(15);}

    KEY1=0; KEY2=1;         //此状态可以检测按键2
    if(KEY2==0)  {keynum=2; while(KEY2==0)Show_seg(); Delay(15);}

    KEY1=1; KEY2=0;         //此状态可以检测按键4
    if(KEY1==0)  {keynum=4; while(KEY1==0)Show_seg(); Delay(15);}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Show_seg();
    }
}

仿真程序下载:

网友A:
cowboy前辈3io22key才是经典制作,程序就烧脑了

不用二极管能接6键,2只二极管能接12键,6只二极管能接18键,9只二极管能接21键,第22键要单独占用3只二极管最不化算

网友B:
宝,现在都是硬件在线仿真了  USB直接仿真 STC8H8K64U
软件仿真已经淘汰了

网友C:
期待8按键程序

网友C:
程序还是很完美,前提是不能多按键同时按,否则会误识别,例如1和3同时按,再松开任意一个键会出现判断失误现象。思路很好,值得学习和借鉴,感谢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宝,现在都是硬件在线仿真了  USB直接仿真 STC8H8K64U
软件仿真已经淘汰了

宝,软件仿真不用硬件,各有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还是很完美,前提是不能多按键同时按,否则会误识别,例如1和3同时按,再松开任意一个键会出现判断失误 ...

感谢支持,本文提供的案例除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更重要的是和大家一起探讨编程思维。你提出的同时按下出现的问题,我会追求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wboy前辈3io22key才是经典制作,程序就烧脑了

不用二极管能接6键,2只二极管能接12键,6 ...

论坛中从不缺乏大神,正所谓山外有山。如果一个神一般的案例能解释得让小弟们理解,才是真神。这也是论坛建设的初衷和精神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现在都是硬件在线仿真了  USB直接仿真 STC8H8K64U
软件仿真已经淘汰了

宝,当今世界,富人阶层已经不屑于吃红薯了,而老百 姓依然把它当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