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自己写的自定义串口协议 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4-06-12):
最近在写一个通过手控器控制设备动作的程序,手控器按键较多,所以通过串口来和外设设备进行通信,由于命令较多,所以做了个小协议以后也能用到,可做主机可做从机,适合近距离单机通讯,第二位功能码可做地址组成多机通讯,但最好加上校验位。新手入门,大佬请多多指教
附上代码
//自定义串口发送协议 例:68 01 00 03 FF ,除去包头包尾,中间为 功能码,数据1,数据2
// 发送数据包函数  功能码,第一位数据,第二位数据
void SendDataPacket(uint8_t function, uint8_t data1, uint8_t data2) {
    // 发送包头
    USART1_SendData(PACKET_HEADER);

    // 发送功能码
    USART1_SendData(function);

    // 发送数据1和数据2
    USART1_SendData(data1);
    USART1_SendData(data2);

    // 发送包尾
    USART1_SendData(PACKET_TAILER);
}

void Anlsy_Data(uint8_t function, uint8_t data1, uint8_t data2)//所有按键接收解析在这里写
{
    if(function == KEY_STAUS)
    {
        SysChenyuan.mark = QX_MARK;
    switch(data2)
        {
        case KEY1:
            SysChenyuan.Uart_Comd = QX1;
            printf("清洗1按键按下,data2 = %02d,function = %02d", data2, function);
            break;
        case KEY2:
                        SysChenyuan.Uart_Comd = QX2;
            printf("清洗2按键按下,data2 = %02d,function = %02d", data2, function);
            break;
        case KEY3:
                        SysChenyuan.Uart_Comd = QX3;
            printf("清洗3按键按下,data2 = %02d,function = %02d", data2, function);
            break;
                case KEY_STOP:
                        SysChenyuan.all_stopped = YES;//停止标志
            printf("停止按键按下,data2 = %02d,function = %02d", data2, function);
            break;
                case KEY_CHONGSHUI:
                        SysChenyuan.QiTa = CHONGSHUI;//冲水标志
            printf("冲水按键按下,data2 = %02d,function = %02d", data2, function);
            break;
                case KEY_HONGGAN:
                        SysChenyuan.QiTa = HONGGAN;//烘干标志
            printf("烘干按键按下,data2 = %02d,function = %02d", data2, function);
            break;
        default:
            // 处理未知按键情况
            break;
    }
    }
}
extern uint8_t Serial_Rx3Flag,time_out3,time_out3_flag;
// 解析数据包的函数
int ParseDataPacket(void) {
    static uint8_t expectingHeader = 1; // 标记是否正在等待包头
    static uint8_t packetIndex = 0, i = 0; // 当前数据包内的索引
    uint8_t function, data1, data2;

        if(Serial_Rx3Flag == 1)
        {
            time_out3 = 0;
            time_out3_flag = 0;
            // 遍历缓冲区中的所有数据(在实际情况中,你可能只处理新接收到的数据)
            for ( i = 0; i < rxIndex; ++i) {
                    if (expectingHeader) {
                            if (rxBuffer[i] == PACKET_HEADER) {
                                    expectingHeader = 0; // 找到了包头,开始解析数据包
                                    packetIndex = 0; // 重置数据包索引
                            }
                            // 如果不是包头,则忽略该字节或进行错误处理
                    } else {
                            switch (packetIndex) {
                                    case 0: // 功能码
                                            function = rxBuffer[i];
                                            break;
                                    case 1: // 数据1
                                            data1 = rxBuffer[i];
                                            break;
                                    case 2: // 数据2
                                            data2 = rxBuffer[i];

                                            // 检查包尾
                                            if (rxBuffer[i+1] == PACKET_TAILER) {
                                                    // 完整的数据包已接收,可以处理数据
                                                Anlsy_Data(function, data1, data2);
                                                    // processPacket(function, data1, data2);

                                                    // 重置状态以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expectingHeader = 1;
                                                    packetIndex = 0;
                                                    rxIndex = 0; // 清除缓冲区(或者只清除已处理的部分)
                                            } else {
                                                    // 没有找到包尾,可能是数据损坏或丢失,进行错误处理
                                                    // TODO: 错误处理代码
                                                    expectingHeader = 1; // 重置状态以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packetIndex = 0;
                                            }
                                            break;
                                    default:
                                            // 无效的数据包索引,进行错误处理
                                            expectingHeader = 1; // 重置状态以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packetIndex = 0;
                                            break;
                            }
                            if (packetIndex < 3) { // 还未到达包尾,递增索引
                                    packetIndex++;
                            }
                    }
            }
            rxIndex = 0;// 清除已处理的数据(如果rxIndex不是自动管理的)
            Serial_Rx3Flag = 0;
    }
    return 0; // 返回值可以根据需要来定义,例如表示是否成功解析了一个数据包
}

//下面是串口超时代码,我放在了10ms定时器里,看需要。
// 定时器回调函数 10ms
void vTimerCallback( TimerHandle_t xTimer )
{
    if(time_out3 < 10 && time_out3_flag == 1) {
            time_out3++;
    }

    // 检查是否超时
    if(time_out3 >= 10) {
        time_out3 = 0;
        time_out3_flag = 0;
            // 执行超时处理,例如发送确认信息或者进行数据处理
        Serial_Rx3Flag = 1;
    }

}

//串口中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SET)   //RXNE 标志位为1 表示可以接收数据
    {
        uint8_t ucReceivedChar;
         // 读取接收到的字符
        ucReceivedCha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 (rxIndex < RX_BUFFER_SIZE) {
                    rxBuffer[rxIndex++] = ucReceivedChar;
                    time_out3 = 0;
                    time_out3_flag = 1;
                }
//                if(Serial_Rx3Flag == 1)
//                {
//                    rxIndex  = 0;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除RXNE标志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