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怎么改设置可以实现位号自动加一

楼主(2024-06-12):
年前不知道在哪里改的设置就是在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上选中一个原件按住shift可以拖动出来一个新的元件位号自动加一,现在装了新的软件忘了在哪里设置了,求大佬解疑

网友A:
系统参数里面的SCH分类里面有个放置自动增量,但是?不知道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参数里面的SCH分类里面有个放置自动增量,但是?不知道怎么来的

下午研究了一下按照图片上的顺序把勾选项取消掉就可以实现shift拖动元件序号自加一了

网友B:
直接修改就好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研究了一下按照图片上的顺序把勾选项取消掉就可以实现shift拖动元件序号自加一了

看了AD10里面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C:
先放元件,然后再全部复位不好吗?就是几秒钟的事而已
AD的元件在PCB中的位置是按元件的ID来排的,不是按序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放元件,然后再全部复位不好吗?就是几秒钟的事而已
AD的元件在PCB中的位置是按元件的ID来排的,不是按序号 ...

日常画图都是用的顺序生成,但是有些特殊情况要求你跟客户提供的pdf一模一样那一个一个改就很鸡肋了

网友D:
在”优先选项“里→System→Schematic→General→放置时自动增量→填(1)保存设置。以后放置原理图元件的标号就会自动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