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flash多级菜单制作源程序

楼主(2024-06-12):
学习多级菜单,采用机智云上传数据,数据下发后更改阈值,写入flash中,采用的屏幕是OLED,需要看逻辑得朋友下载,自己调试没有问题。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gizwits_produc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menu.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key.h"
#include "buzzer.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h"
#include "relay.h"
#include "tim3.h"
#include "tim2.h"
#include "iwdg.h"
#include "mq2.h"
#include "gp2y1014au.h"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1f000        //写入的起始地址

u8 Menu = 1;        //菜单变量

u8 Model_Flag;        //系统模式标志位
u8 Window_Flag_ON = 0;        //开窗标志位
u8 Window_Flag_OFF = 0;        //关窗标志位

u8 Temp_value,Humi_value;        //温度阈值和湿度阈值
u16 Smog_value,PM25_value;        //烟雾阈值和PM2.5阈值
u8 old_Temp_value,old_Humi_value;        //旧的烟雾阈值和PM2.5阈值
u16 old_Smog_value,old_PM25_value;        //旧的烟雾阈值和PM2.5阈值

u8 value_Option_Num = 1;        //阈值调节界面位置选择变量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OLED_Init();
        ADCX_Init();
        GP2Y_Init();
        MQ2_Init();
        DHT11_UserConfig();
        MOTOR_UserConfig();
        Key_Init();
        Relay_Init();
        Buzzer_Init();

        Temp_value = FLASH_R(FLASH_START_ADDR);        //从指定页的地址读FLASH
        Humi_value = FLASH_R(FLASH_START_ADDR+2);        //从指定页的地址读FLASH
        Smog_value = FLASH_R(FLASH_START_ADDR+4);        //从指定页的地址读FLASH
        PM25_value = FLASH_R(FLASH_START_ADDR+6);        //从指定页的地址读FLASH

        Timer2_Init(9,14398);
        uart2_init(9600);
        uart1_init(115200);

        GENERAL_TIM_Init();
        userInit();                //完成机智云初始赋值
        gizwitsInit();        //开辟一个环形缓冲区

        IWDG_Init();        //初始化看门狗

        while (1)
        {
                IWDG_ReloadCounter(); //重新加载计数值 喂狗

                switch(Menu)
                {
                        case 1:
                                Menu1();

                                if(Window_Flag_ON == 1)
                                {
                                        MOTOR_Direction_Angle(1,0,180,1);
                                        MOTOR_STOP();
                                        Window_Flag_ON = 0;
                                }
                                if(Window_Flag_OFF == 1)
                                {
                                        MOTOR_Direction_Angle(0,0,180,1);
                                        MOTOR_STOP();
                                        Window_Flag_OFF = 0;
                                }
                                break;
                        case 2:
                                        OLED_Clear();
                                        Menu2();
                                        Menu = 3;

                                        //用于判断阈值数据有没有被更改
                                        old_Temp_value = Temp_value;
                                        old_Humi_value = Humi_value;
                                        old_Smog_value = Smog_value;
                                        old_PM25_value = PM25_value;
                                        break;
                        case 3:
                                //显示传感器阈值
                                OLED_ShowNum(1,13,Temp_value,2);
                                OLED_ShowNum(2,13,Humi_value,2);
                                OLED_ShowNum(3,13,Smog_value,4);
                                OLED_ShowNum(4,13,PM25_value,4);

                                //进行阈值选择
                                if(KeyNum == 1)
                                {
                                        KeyNum = 0;
                                        value_Option_Num++;
                                        if(value_Option_Num > 4)
                                        {
                                                value_Option_Num = 1;
                                        }
                                }
                                //显示选择标识符“>”
                                OLED_Option(value_Option_Num);

                                //检测阈值数值的调节
                                switch(value_Option_Num)
                                {
                                        case 1:
                                                if(KeyNum == 3)
                                                {
                                                        KeyNum = 0;
                                                        Temp_value++;
                                                        if(Temp_value >= 100)
                                                        {
                                                                Temp_value = 1;
                                                        }
                                                }
                                                if(KeyNum == 4)
                                                {
                                                        KeyNum = 0;
                                                        Temp_value--;
                                                        if(Temp_value >= 100)
                                                        {
                                                                Temp_value = 99;
                                                        }
                                                }
                                                break;
                                        case 2:
                                                if(KeyNum == 3)
                                                {
                                                        KeyNum = 0;
                                                        Humi_value++;
                                                        if(Humi_value >= 100)
                                                        {
                                                                Humi_value = 1;
                                                        }
                                                }
                                                if(KeyNum == 4)
                                                {
                                                        KeyNum = 0;
                                                        Humi_value--;
                                                        if(Humi_value >= 100)
                                                        {
                                                                Humi_value = 99;
                                                        }
                                                }
                                                break;
                                        case 3:
                                                if(KeyNum == 3)
                                                {
                                                        KeyNum = 0;
                                                        Smog_value++;
                                                        if(Smog_value >= 331)
                                                        {
                                                                Smog_value = 1;
                                                        }
                                                }
                                                if(KeyNum == 4)
                                                {
                                                        KeyNum = 0;
                                                        Smog_value--;
                                                        if(Smog_value >= 331)
                                                        {
                                                                Smog_value = 330;
                                                        }
                                                }
                                                break;
                                        case 4:
                                                if(KeyNum == 3)
                                                {
                                                        KeyNum = 0;
                                                        PM25_value++;
                                                        if(PM25_value >= 501)
                                                        {
                                                                PM25_value = 1;
                                                        }
                                                }
                                                if(KeyNum == 4)
                                                {
                                                        KeyNum = 0;
                                                        PM25_value--;
                                                        if(PM25_value >= 501)
                                                        {
                                                                PM25_value = 500;
                                                        }
                                                }
                                                break;
                                }

                                //退出阈值设置界面
                                if(KeyNum == 2)
                                {
                                        KeyNum = 0;

                                        //当阈值数据被更改后,才会写入FLASH中
                                        if((old_Temp_value != Temp_value) || (old_Humi_value != Humi_value) || (old_Smog_value != Smog_value) || (old_PM25_value != PM25_value))
                                        {
                                                //写入传感器阈值数据
                                                FLASH_W(FLASH_START_ADDR,Temp_value,Humi_value,Smog_value,PM25_value);
                                        }

                                        Menu = 1;        //回到主菜单
                                        OLED_Clear();        //清屏
                                }
                                break;
                }

                userHandle();        //更新机智云数据点变量存储的值
                gizwitsHandle((dataPoint_t *)¤tDataPoint);        //数据上传至机智云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